求教路由器上网问题

楼主(2014-07-14):
家里上网一直是用猫PPPOE拨号,今天下午拿到一个路由器,就连上网线,设置好准备上网,结果电脑连接不上,但是手机却可以上网,怎么破??

网友:
手机可以,电脑不可以?IP地址没设置好吧,还是自动分配IP

网友:
我觉得最诡异的就是iP冲突的问题。
就好像是鬼,总听人说,但从来没见过。
也许是我从来不设置固定ip?
自动分配ip就很好,从来不冲突。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下ip,本机设置了1.X的地址,路由器开启了DHCP服务,然后把本机设成自动获取IP,现在可以同时上网了,谢谢两位莫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