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CW2015的数据手册,官网上没有。

楼主(2014-07-14):
谢谢!顺便问下,这款IC到底实用不?再次感谢。

网友A(2014-11-20):
这个芯片挺好用的,IIC可以直接读电量百分比数值

网友(2016-09-08):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挺好用的,IIC可以直接读电量百分比数值

兄弟有使用的代码例子吗?也打算用这个试试

网友:
这个蛮方便的

网友(2019-05-23):
pi wiki 找到一份ds

网友(2019-10-29):
这款IC是开路电压法测量电量吧?在负载变化、老化、温度变化对其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