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监测,芯片选型

楼主(2014-07-14):
各位大哥,我现在想做一个电池电压监测模块,有3个LED分别指示不同的电量状态。
可以用带AD功能的单片机,但一定要小,不要太浪费资源,给推荐下下啊?或者推
荐一款电池监测功能的其他芯片也行。

网友A:
淘宝电压显示模块大把大把的,只要三个LED就用LM324自己做个吧,超级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电压显示模块大把大把的,只要三个LED就用LM324自己做个吧,超级简单!~ ...

我要监测的电量分别是50%,20%,10% 。用LM324能做出来吗?恐怕不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监测的电量分别是50%,20%,10% 。用LM324能做出来吗?恐怕不行吧?

看你要实现什么样精度了,精度要求不高LM324没有问题,要是达到较高的精度还是采用专门的芯片方案吧,当然成本也会比较高。

网友C:
12bit AD S0-8封装,或者更小的QFN封装,价格1元左右。这种MCU还是有几种的,楼主在哪个地域。
代理商看到帖子会联系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bit AD S0-8封装,或者更小的QFN封装,价格1元左右。这种MCU还是有几种的,楼主在哪个地域。
代理商看到 ...

能说几个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要实现什么样精度了,精度要求不高LM324没有问题,要是达到较高的精度还是采用专门的芯片方案吧,当 ...

精度不高,可以这样吗:
50%      只亮绿灯
20%      只亮蓝灯
10%      只亮红灯
用lm324我打不出来这样的电路,我菜鸟一个,

网友:
是什么电池啊?锂电池还是镍氢电池?最好用库仑计IC一类的,不然不准

网友:
做带电池的手持式风扇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监测的电量分别是50%,20%,10% 。用LM324能做出来吗?恐怕不行吧?

so eas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