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9260T linux下编译加载RTL8188 wifi模块全过程

楼主(2014-07-15):
目前客户中有很多搞wifi,前段时间总结了一下,其他linux体系的cpu也可以供参考。
rtl8188模块很便宜的,8元~12元就可以了。   要品质更好的,信道更多的,可以考虑其他家的一些wifi模块。

网友:
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参考参考,谢谢楼主!

网友(2014-09-05):
楼主在不,我想用ASM9260T+RTL8188CUS无线模块做个东西,模块直接喊到板子上,使用的是 ASM9260T  的 USB1。
其中 ASM9260T 的 USB1_DP 和 USB1_DM 分别接到模块的 USB_D+ 和 USB1_D-,模块的供电是 3.3V。
我的问题是:
1、 ASM9260T  的 USB1做主机接口,USB1_ID 是不是应该直接接地呢?
2、ASM9260T  的 USB1_VBUS 应该怎么接呢,是应该悬空还是要接到一个 5V 电压上去呢?

模块如图所示:

楼主:
1、 ASM9260T  的 USB1做主机接口,USB1_ID 是不是应该直接接地呢?
USB1_ID接地

2、ASM9260T  的 USB1_VBUS 应该怎么接呢,是应该悬空还是要接到一个 5V 电压上去呢?
接5V。

关键是asm9260t有个80pin的,专门用于搞wifi.比如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1、 ASM9260T  的 USB1做主机接口,USB1_ID 是不是应该直接接地呢?
USB1_ID接地

这个有原理图可以参考不,我不光有WIFI,还有其他的,我用的是176脚的

网友A(2015-07-06):
我用这款芯片遇到个问题,就是加载完驱动,但用ifconfig这个命令并没有发现wlan 这类的网卡,请楼主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款芯片遇到个问题,就是加载完驱动,但用ifconfig这个命令并没有发现wlan 这类的网卡,请楼主指教! ...

Hi, 您好!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ieee80211: 802.11 data/management/control stack, git-1.1.13
ieee80211: Copyright (C) 2004-2005 Intel Corporation <jketreno@linux.intel.com>
registered taskstats version 1
musb_hdrc: version 6.0, musb-dma, host, debug=-1
musb_hdrc: setup fifo_mode 0
musb_hdrc: USB Host mode controller at c2820000 using PIO, IRQ 9
musb_hdrc musb_hdrc: MUSB HDRC host driver
musb_hdrc musb_hdrc: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usb usb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2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usb usb1: Product: MUSB HDRC host driver
usb usb1: Manufacturer: Linux 2.6.28.3 musb-hcd
usb usb1: SerialNumber: musb_hdrc
asm9260_rtc asm9260_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00:00 UTC (0)
VFS: Mounted root (cramfs filesystem) readonly.
Freeing init memory: 124K
usb 1-1: new high speed USB device using musb_hdrc and address 2
usb 1-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usb 1-1: new config #1 exceeds power limit by 12mA
usb 1-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bda, idProduct=8176
usb 1-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2, SerialNumber=3
usb 1-1: Product: 802.11n WLAN Adapter
usb 1-1: Manufacturer: Realtek
usb 1-1: SerialNumber: 00e04c000001
usb 1-1: 500mA is over 488mA budget for port 1!
hub 1-0:1.0: 12mA over power budget!
mount yaffs2 on /mnt/yaffs2
yaffs: dev is 32505859 name is "mtdblock3" rw
yaffs: passed flags ""
Processing /etc/profile...
Set search library path in /etc/profile
Set user path in /etc/profile
Done

从上面的打印信息可以看出,在上电的时候,板子需要识别 Realtek的信息, 如果没有识别,需要检查硬件, 及  rawImage内核的编译选项 是否支持相关设备。

如果以上正常,
则需检查rtl8188的驱动编译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您好!

   TCP cubic registered

我刚才看了下,上电后,板子的确没有出现 realtek 的信息。但换上MT7601U这个模块后,上电的log是一样的(MT7601U已经验证过是ok的)。
我现在板载的 ic 是RTL8188ETV, 手动insmod加载的话,打印信息只有三行:
/ # insmod /mnt/mtd/8192cu.ko
rtl8192cu driver version=v4.0.2_9000.20130911
build time: Jul  7 2015 09:52: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rtl8192cu
/ #

请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看了下,上电后,板子的确没有出现 realtek 的信息。但换上MT7601U这个模块后,上电的log是一样的 ...

要支持usb,需要改内核,
先试试你的板子,插u盘行不行,

如果插u盘可以,插wifi不行,
1.  内核编译选项注意下

此阶段还与wifi驱动无关,起码内核跑起来要识别wifi模块以后,再来研究驱动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支持usb,需要改内核,
先试试你的板子,插u盘行不行,

谢谢你,我找到原因了,是我用的驱动源码不支持这颗 ic,更新即可。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支持usb,需要改内核,
先试试你的板子,插u盘行不行,

请问,你用RTL8188调试过AP模式吗?我这边可以找到这个ssid,但死活连不上,能否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用RTL8188调试过AP模式吗?我这边可以找到这个ssid,但死活连不上,能否指导下? ...

我没有用这个搞过ap模式,但是9260t的 wifi audio   BSP里,就有AP模式及STA模式,你可以参考一下,脚本里的AP模式设置流程。请参考一下。
那个wifi audio的应用已经很成熟的,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这个搞过ap模式,但是9260t的 wifi audio   BSP里,就有AP模式及STA模式,你可以参考一下,脚本 ...

脚本?麻烦给个链接

楼主:
没有链接,你找你的供应商要,问他要wifi bsp的启动脚本,根据那一系列启动脚本,就大概知道了。
看他怎么加载 ap模式 及sta模式。

楼主:
由于网络原因。回复重复,此内容删除。

网友:
这个不错,研究一下先,多谢。

网友B:
楼主,有个问题,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8188无线网卡在工作中,会经常输出一些信息如下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cfg80211: Calling CRDA for country: CN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个问题,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8188无线网卡在工作中,会经常输出一些信息如下
cfg80211: Calling CRDA ...

您好,没有啊。我们用ASAP1826T配合 RTL8188做  wifi audio,产品销售已经几年了,也销售很多了。
我没有看见过此类问题。

可能是你用的那家cpu的linux系统驱动问题。

对于我们专门做wifi audio的客户,我们都会提供一个专门的bsp .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没有啊。我们用ASAP1826T配合 RTL8188做  wifi audio,产品销售已经几年了,也销售很多了。
我没有 ...

我用的TI Beaglebone板子,TI SDK提供的BSP,这个问题应该与BSP无关,可能是需要什么设置,但不清楚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没有啊。我们用ASAP1826T配合 RTL8188做  wifi audio,产品销售已经几年了,也销售很多了。
我没有 ...

你们用rtl8188搞的audio,没有延迟吗? 我是用rtl8188工作在ap模式,手机直连拉流,发现延迟好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用rtl8188搞的audio,没有延迟吗? 我是用rtl8188工作在ap模式,手机直连拉流,发现延迟好严重。 ...

效果非常好。做了3年了,积累了3年了。  版本都不知道更新多少个版本了,现在国外客户一堆堆的。
什么spotify ,pandora都支持的。

你是刚开始做,有延迟正常。慢慢来会好的。

如果你的项目转型还来得急,可以考虑用我们的平台。ASAP18nano。
如果在广深,我们可以约个时间见面演示,演示一下,你就知道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