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有改动后会自动同步的软件

楼主(2014-07-15):
求推荐一个有改动后会自动同步的软件,要求:
1、A文件夹的内容,同步到B文件夹;
2、A文件夹内的内容有改动,都会自动同步到B文件夹,不需要手工操作;

目前试用了SyncToy,好像没有“自动同步”这个功能,故请大侠推荐下,谢谢!

网友:
FileGee个人文件同步备份系统

网友A:
Dropbox很久不能同步了。可恶的GF。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ropbox很久不能同步了。可恶的GF。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 ...

我是番茄(強)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番茄(強)了一下

我里边有大约3g的照片,番墙伤不起啊。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网友C:
百度云同步也可以,我一直在用,但是云端目录设置不是很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云同步也可以,我一直在用,但是云端目录设置不是很灵活。

用了同步,写代码就悲剧了,本地修改过的C文件,又被云端的旧文件覆盖了,调试调了半天才发现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快盘也有这个问题,搞了半天的东西,被覆盖了。

网友:
用金山快盘吧!这个太方便了。而且一个文件可以存在N个版本。可以让你任意的恢复到之前的时间节点的状态。

楼主:
谢谢各位!

补充多一点,想不用互联网,网速太慢~~~只用在局域网或者本地硬盘之间这样同步的,局域网千兆,连续读写113M/s

网友D:
楼上已经有人给你推荐了FreeFileSync
我抓个图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已经有人给你推荐了FreeFileSync
我抓个图给你看看

请问兄台这里怎么配置呢?那个命令怎么输呢?谢谢!

楼主:
为什么那么多互联网云盘中常见的更改文件后自动触发同步功能,在非互联网的软件中,就比较少见呢?

网友E:
快盘给你搞定。
免费版不够用还有商用的,容量和历史找回都有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快盘给你搞定。
免费版不够用还有商用的,容量和历史找回都有加强。

因互联网的网速慢,想只在局域网内使用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互联网的网速慢,想只在局域网内使用的,谢谢!

如果仅限于你LZ位的需求的话,SVN咯。。。
小乌龟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仅限于你LZ位的需求的话,SVN咯。。。
小乌龟就能搞定。

svn以前在上一家公司用过,感觉太复杂,好处是哪里有更改图标明显显示,但是好像还是要手动提交变更的,可以设置自动同步么?谢谢

楼主:
SyncToy和freefilesync使用对比,单纯手动模式对比分析和同步125G的文件/文件夹群,发现freefilesync速度快得多~~

但是自动模式,还在摸索之中

网友:
TortoiseSVN,非常好用的SVN软件,界面很友好。SVN的基本步骤是:建仓库--》创建一个本地拷贝目录--》在这个目录里写代码--》提交代码,以后就算这个目录不小心被删除了,还是可以通过checkout把仓库里的代码检出到另一个拷贝目录里。网上有本书叫《版本控制之道:使用Subversion(第2版)》,只需花两三个小时看一下,再结合TortoiseSVN就能掌握SVN。

网友:
楼上的就不怕代码泄露?

网友:
引用 楼主:
svn以前在上一家公司用过,感觉太复杂,好处是哪里有更改图标明显显示,但是好像还是要手动提交变更的, ...

其实所有的同步工作都可以认为是被动的,起码在win下一般文件的改动仅仅是对文件的改动,不会通知任何程序,主动同步的也仅仅是对指定文件夹做了一个监视。
所以要做自动同步,也是需要给SVN一个触发信号,这个一般用命令行都可以实现。
如果是在IDE里面写程序的,比方说keil,可以做到在编译时触发外部程序进而执行某一动作。这里还可以进一步,keil支持编译前触发和编译后触发,设置在编译后可以让编译器帮你检查代码从而确保check in的代码至少语法上正确。

------------------------------------编辑添加----------------------------------------
至于如何从命令行操作SVN,网上乌央乌央的资料,我就不搬运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GoodSync

这个将任务设置好了是完全可以自动同步的

软件也一并上传,绿色版的(因安装版较大,就不上传了,请自行到官方下载)
注:软件仅供学习使用,不可用于商业用途,嘿嘿。

网友:
代码类的体积不大,特别是压缩打包后……

所以强烈建议养成好习惯,每天下班打包,加上日期后缀,另存
安全性绝对不是那些SVN什么的能比的……如果图便利,也应该是SVN+打包

数据手册、软件、论文之类的能删就全删光好了,现在网络这么方便,上网搜索比搜索硬盘快多了

网友:
一直用24楼的软件,好用,自动备份,定时备份,双向同步

楼主:
1、GoodSync可以满足需求,A文件夹有增减或者改动,立刻触发同步命令到B文件夹,界面不错,操作简单,分析同步速度也快;
2、SyncToy界面简洁,但是好像不能简单操作实现文件改动触发同步,且分析同步速度很慢,不知道为啥;
3、freefilesync界面和速度都不错,分析同步速度也比较快,但是好像不能简单操作实现文件改动触发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