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75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4-07-15):
本人pic小白,用pickit3烧写新片子可以,选了flash和ep保护。 等再烧写的时候就提示芯片找不到。
请问是否是选flash和ep保护的问题,若要再烧写成功需如何操作。

请pic坛友帮帮忙啊

楼主:
pic坛咋这么冷清

网友:
之前是用k150下载的,没用过你说这个区下载。。。

网友:
不会,一般都是供电或者编程接口,有其它元件干扰编程器通讯了。

网友A:
老实说, Pickit3 不好用。。。 Pickit2 会比较简单, 也有独立的烧录程序。。 过去Pickit3 也有烧录程序, 但是是Beta 版本。。现在不知道是否有完整版了?

楼主的12F675 是Pickit 3 通过MPlab 烧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 Pickit3 不好用。。。 Pickit2 会比较简单, 也有独立的烧录程序。。 过去Pickit3 也有烧录程序, ...

是的,后来买了个上边网友推荐的k150没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