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内部培训资料】Periodic Interrupt Timer (PIT) 模块

楼主(2014-07-15):
System Integration Module (SIM) 模块

PIT作为常用的计时器模块可以产生计时中断和周期触发信号。

PIT模块特性:
PIT使用32位计时器,提供独立的可编程的计时周期,可以屏蔽的中断,可以产生DMA触发脉冲,没有外部管脚。
通常PIT模块可以用于作为操作系统的时间基准用于任务调度,可以作为ADC模块的触发源,PDB模块触发源,可以周期触发DMA。

PIT时钟来自MCG提供的系统时钟,可以周期触发DMA,并且可以产生周期定时中断,每个PIT通道都有彼此独立的中断服务向量。

PIT模块可以触发头四路DMA通路,并且每个PIT通道对应相应的DMA通路。

只有DMA通道的前四路通道具有周期触发DMA的功能。
确保DMA通道被正确配置,否则会产生错误,造成DMA传输不正确。
通过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实现DMA通道周期触发的功能。

通过配置SIM_SOPT7寄存器[ADCxTRGSEL]位来选择PIT那个通道作为ADC模块的触发源。

PIT通道可以触发PDB模块。

在配置PIT寄存器之前必须要确保SIM模块中对应寄存器使能PIT时钟。

PIT初始化代码示例

PIT模块在各种低功耗模式下的状态。
Full functional是指PIT能够正常工作;
Static是指PIT寄存器保持配置值不变;
OFF是指PIT模块彻底关闭,不工作。

附件是pdf文档形式的【Kinetis内部培训资料】Periodic Interrupt Timer (PIT) 模块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Kinetis内部培训资料汇总帖链接进入。

网友A:
为什么又是回复可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又是回复可见!

已经取消回复,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2014-08-22):
终于不是回复可见啦,多谢!

网友:
请教这个功能有什么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