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0传感器引线长度推荐不超过多少

楼主(2014-07-15):
2线制、3线制、4线分别为多少?

网友(2015-12-23):
同问一下,关于PT100 或 PT1000 的线长业界有标准吗?

网友:
得看您用什么规格的线;2线基本不用;3线看电阻;4线可以消除线路电阻影响;如果电阻负误差,那么线可以起补偿作用,我的QQ48328888;

网友:
PT1000的线长影响已较小,用四线制接出延长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三线四线都可以消除导线影响,并且PT1000,阻值较大,应该影响不大。
PT1000应该也不是高精度测量用的。

网友(2016-03-10):
3线用过10米,

网友:
这个要看导线电阻了,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出现了3线4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