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国外伺服,请教大神H桥上的红圈里面的低值电阻用途

楼主(2014-07-15):
这个电阻阻值 色环标注为20mR 电感实测小于1uH ,问了生产这个电阻的厂家,这个电阻只是一个普通的功率电阻。精度也不高5%。各个参数也不突出。
1:最开始我分析这个电阻以为只是一个RC吸收电阻,但是我发现,实际上H桥接的线圈的电阻已经达到1欧姆了。远远超过这个电阻的值,所以没必要在这个地方串一个电阻做RC。不过大神如果认为这个仍然是RC吸收电路的话,能否指点下为何这样用?
2:后来我又怀疑这个电阻是在H桥击穿后,保护开关电源防止其不停闪断的用途,于是我将这个电阻短接开关电源,结果阻值太小了,开关电源还是会进行保护动作。
3:我怀疑是用来限制mosfet的dv/dt的。可是从电源电压和电容计算来看,理论上这个电阻只需要1mR就足够了。没必要用20mR的啊。

实在能力有限分析不了其用途,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会不会是高端电流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高端电流采样

绝对不是高端采样电流哈。H桥下面已经有低边采样电阻了

网友B:
就是一般的限流作用,电机的导通瞬间阻抗很小,此时1R电阻也可将电机端电压减到较小,这样控制启动电流,当电机运转时,阻抗较大,1R就可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般的限流作用,电机的导通瞬间阻抗很小,此时1R电阻也可将电机端电压减到较小,这样控制启动电流,当 ...

大神,你说得还是蛮有理的。可是这个电阻,实测值小于100毫欧姆,上面色环计算出来是20m欧姆。 而电机的电阻至少大于1欧姆了。所以我还是有点怀疑是否是用来限流的。

网友:
当保险用

楼主:
保险的话,板子上已经有另外一根保险了。

网友C:
能测下R1的电感量吗?在未饱和的情况下电感是有限流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测下R1的电感量吗?在未饱和的情况下电感是有限流的作用。

R1的电感在无电流的情况下,小于1uH,几乎无感

网友D:
有了R1才能保证电机的感生电流从MOSFET的续流肖特基二极管(你的原理图没画)流过,不然会选择阻抗更低的电源,滋、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了R1才能保证电机的感生电流从MOSFET的续流肖特基二极管(你的原理图没画)流过,不然会选择阻抗更低的 ...

高手请明指点下,更小的阻抗的电路,可能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了R1才能保证电机的感生电流从MOSFET的续流肖特基二极管(你的原理图没画)流过,不然会选择阻抗更低的 ...

大神提到电源阻抗更低?有点不能理解啊。电源的阻抗应该是很低的啊

楼主:
还有没有大神?

网友E:
那个电阻是功率电阻,确实是限流的,我们也这么用,不过是放在接地的那边

网友F:
也许就是一根跳线。

网友G:
有没可能是自恢复保险?可以试试拿烙铁烤一烤,电阻值迅速增大的话,估计就是自恢复保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电阻是功率电阻,确实是限流的,我们也这么用,不过是放在接地的那边 ...

限流的话,没有道理啊,电阻只有20mR,驱动电压高达100V,根本就限不住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许就是一根跳线。

那么大一根电阻,不肯能是跳线啦。而且这个电阻还卖1元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可能是自恢复保险?可以试试拿烙铁烤一烤,电阻值迅速增大的话,估计就是自恢复保险了。 ...

板子上其他地方已经有自恢复保险丝了。而且我确信是电阻,因为产品都已找到,就是不知道什么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么大一根电阻,不肯能是跳线啦。而且这个电阻还卖1元钱一个。

没有完整的图,就无法全面分析。

网友:
为什么不把老外的完整电路发出来看看,
如果电路设计得好,我们也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完整的图,就无法全面分析。

这就是完整的图。一个H桥就这么简单?外面就直接接电源了。里面驱动H桥的当然是IO信号,或者说是IR2104驱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完整的图。一个H桥就这么简单?外面就直接接电源了。里面驱动H桥的当然是IO信号,或者说是IR2104驱 ...

我指的是包含控制部分的全部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指的是包含控制部分的全部原理图。

控制部分全是数字信号,由DSP连接出来,跟这个电阻没有任何关系。唯一跟这块连接的就是那4个mos管的开关信号。

网友H(2014-11-20):
楼主你好,你现在搞明白那个电阻的作用了吗?
10楼说的防止给电源充电有的说不过去啊,给电源充电的话,感应电动势要减去电源电压的;而走续流回路就减去了一个二极管压降,所以即使没有那个电阻也不可能给电源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你现在搞明白那个电阻的作用了吗?
10楼说的防止给电源充电有的说不过去啊,给电源充电的话,感 ...

基本明白了。就是限制dv/dt 的用途,防止米勒效应引起的mos管损坏

网友:
学习了。限制DV/DT

网友:
从阻值上看,根本不可能是限流.可能就是采样电阻,PCB layout本应从这个电阻两端分引单独引线到ADC,但layout人员不知道从别处引线了所以看不出来功能,功能调出来了,就没人care这个了,大家不要迷信外国的怎么怎么样

网友:
做过流保护。 低端有采样,高端也得有,才能实现H桥输出端对地或者对电源端的最大电流限制
这类应用,对采样精确度要求不高,相关线路简洁

在国产的步进驱动器上也看到有应用。强调了输出过流保护功能。用的是10m毫欧,低端同样是10毫欧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