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四轴驱动电机的二极管

楼主(2014-07-15):
微型四轴驱动电机的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如图圆圈所示,求教

网友A:
兩個二極管集成在封裝像MOS管的封裝里

网友:
续流二极管

网友:
电机呈感性,MOS关断瞬间会产生高压,若没有那只二极管,则可能烧坏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個二極管集成在封裝像MOS管的封裝里

知道电机接哪里后就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