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2279开关电源输出不稳定及整流管发烫,请教高手

楼主(2014-07-15):
用OB2279做了个主30V开关电源,调试时发现两个问题
1.整流管空载时都会超级发烫;
2.30V输出不稳定,会以小于1Hz的频率在20几伏到30V之间变化。

本人对于AC/DC纯菜鸟一枚,请教高手帮忙看看,不甚感激

网友A:
mbrb20100ct 耐压不够,或再串一个。建议20CTQ1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rb20100ct 耐压不够,或再串一个。建议20CTQ150

谢谢,
会因为耐压不够而发热严重么?

网友A:
可能是耐压而发热问题,mbrb20100ct至少余量不够。你先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耐压而发热问题,mbrb20100ct至少余量不够。你先试

好的,谢谢,我找个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耐压而发热问题,mbrb20100ct至少余量不够。你先试

高手啊,换了20200后一点也不热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