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个串口窃听工具,带源码的,不敢私吞,放出来给大家

楼主(2014-07-15):
Delphi写的,有源码,有编译好的EXE。我没有编译环境,不清楚工程全不全,直接使用EXE文件是没问题的,WIN7 32位。
调试上下位机通信很方便。

楼主:
网上找了好几个号称可以串口监视的软件,结果发现,都要自己占用被监视的串口,而不是监听通信,串口都被占了,还调试个毛啊。

后来发现这个,不占用串口,能够监视别人的通信,居然还带源码,有点小感动,大家分享了。

感谢作者 Hunter!

网友A:
这个和accessPort的区别是?

网友B:
accessport不占用串口的,但是得在打开串口前开始监视,

网友:
推荐SerialMonitor呀

网友:
不错啊,用来分析下载软件啥的

网友:
一直在用硬件监听。
这下可以省事了。话说串口被占用,它怎么做到收数据的。

网友:
微软的portmon

网友C:
串口监控精灵CommMonitor 6.1

网友:
源码可以编译通过..........

网友:
都是32bit版

网友D:
一直用serialportmonitor。楼主的这个试了下,不知是否因是USB转接口,总是“启动串口COM1监测失败......”

网友:
标记,找到个串口窃听工具,带源码的,不敢私吞,放出来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serialportmonitor。楼主的这个试了下,不知是否因是USB转接口,总是“启动串口COM1监测失败......” ...

串口不要先打开,先打开监视,再打开串口就可以了。

我同时插了一堆USB转串,PL2303,CP2102,FT232,都没有问题。

网友:
bus hound无压力

网友:
bus hound还支持其他的设备监听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我以前是用了两个硬件串口来搞监视。。。

话说叫hunter的真多,,,steam里有个好友叫这名,left 4 dead里有种怪也叫这名,然后开打时候字幕:hunter制服了hunter...然后大家都被搞晕了。。。

网友E:
WIN7 X64下只发现AccessPort能用

网友:
推荐 SUDT SerialTrace

网友:
这个能否改成c或c++么?

网友:
这个要标记下

网友:
往死里顶啊。。

网友:
用NI VISA,可以用NI SPY监听,先开串口也可以用,NI 不好的地方就是数据包太大。

网友:
http://forum.sysinternals.com/portmon-for-64-bit_topic26245.html

网友:
好东西,调试串口可能用到

网友:
这个必须留存

网友:
带源码!要mark!谢谢啊!

网友:
还会有这种东西?有意思~

网友:
主要功劳在sermon.sys这个驱动。

网友:
这个好,感谢

网友:
这个牛,估计动系统底层了。

网友:
是苹果猫大侠啊,这两天移植了你的PDU短信代码发现个问题:
采用7位编码时有些特殊字符会乱码,仔细查看GSM3.38发现有些字符是用两个字节编码。你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还有些位置对不上,我用查表感觉不爽,特想知道你的解决方法。

网友:
每次启动都有个框,提示驱动程序加载失败,不爽,求解。x201 win7 32bit

网友:
谢谢, 现在用的64位 WIN8 好多XP的不能用了! 不知这个可以不!

网友:
给力呀,猫哥总是这样给力,我搞DELPHI的,嘿嘿

网友:
还有这样的东西啊,不错

网友:
好工具,学习下

网友:
串口监视,好东西

网友:
mcutool,一直都有这个功能呀,也很好用的。

网友:
xp系统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用
portmon.exe 单文件 200KB多,
about 里面显示  www.sysinsternals.com  1998~2000年开发的

portmon win7 32没法用啊,打开以后监听按钮灰色

网友:
试用了一下,还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串口监控精灵CommMonitor 6.1

你这个, 我一直在用.
但是换了win7 x64就没戏了.

然后找到了ACCESSPORT
http://sudt.com/cn/ap/download.htm

已测

网友H:
首先,工程文件是完整的,改动了一行代码(第456行)后在Windows8.1,Delphi XE 5下编译通过:

然后,唯一未开源的是sermon.sys,

经过疯狂扫描没有发现病毒。
整个过滤驱动是32位的,如果能找到64位的话就爽了。
现在目测只能在32位机上用,若谁能找到64位的驱动程序,或者驱动程序源码,就可以造福广大坛友。
--------
已找到驱动源码,试图编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工程文件是完整的,改动了一行代码(第456行)后在Windows8.1,Delphi XE 5下编译通过:

然后,唯一 ...

坛友高人多,能量大!

网友:
用 bus hund不就可以了?

网友I:
06:30
是苹果猫大侠啊,这两天移植了你的PDU短信代码发现个问题:
采用7位编码时有些特殊字符会乱码,仔细查看GSM3.38发现有些字符是用两个字节编码。你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还有些位置对不上,我用查表感觉不爽,特想知道你的解决方法。

网友I:
继续歪楼
其他高人也帮忙回答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06:30
是苹果猫大侠啊,这两天移植了你的PDU短信代码发现个问题:
采用7位编码时有些特殊字符会乱码,仔细查 ...

7位编码我的DTU里边没有开放,就是因为还没有仔细测试,虽然7位编码可以每条短信传输160个字母数字,但是不适合传输ASC码大于127的字符,包括中文字符,所以实际使用中意义不大。
从编码原理来说,7位编码只能传输ASC码1~127的字符,每个字符的ASC码最高位为零,所以在它允许的字符集里边,不存在用两个字节表示的字符。你是不是和其他编码方式搞混了。

还有UCS2编码的转换,唯一伟大光荣正确的办法就是查表,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编码规则。

网友:
这么好,可惜不懂delphi。

网友:
先标记  会用上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7位编码我的DTU里边没有开放,就是因为还没有仔细测试,虽然7位编码可以每条短信传输160个字母数字,但是 ...

http://www.cppblog.com/Khan/archive/2009/05/08/82240.html
我看确实是这里说的这样。没搞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www.cppblog.com/Khan/archive/2009/05/08/82240.html
我看确实是这里说的这样。没搞混吧? ...

没有任何错误或者误解啊。

PC7编码就是用7位来表示字符的,不可能有两个字节编码表示一个字符的。

只是他能表示的字符里边,有一些码在ASCII表中码大于127了。这就需要自己查表进行转码。

下面是GSM3.38里边的PC7编码模式字符表,没有任何一个字符的表示使用了7位以上空间。

网友:
微软那个WDK驱动开发例子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好多都是基于那个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错误或者误解啊。

PC7编码就是用7位来表示字符的,不可能有两个字节编码表示一个字符的。

有点晕
实际情况发送"["我必须用0x1b和0x3c两个字节去进行编码才能正常显示
这两个字节和表好像没关系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错误或者误解啊。

PC7编码就是用7位来表示字符的,不可能有两个字节编码表示一个字符的。

[的ascll中的值是0x5B

    GSM 3.38中定义的pdu格式编码, 其中7bit的部分不光要处理常见的ascii编码, 还要处理一些欧洲字符, 这些字符不在常规的127个ascii字符中, 所以需要如下映射表做一个映射, 另有部分字符与在ascii中的位置不一致, 所以千万要注意. 网上不少山寨代码都忽略协议. 想当然的实现了所谓的pdu编码格式. 忧郁中.

楼主:
引用 网友I:
[的ascll中的值是0x5B

PC7编码所支持的字符我已经全部贴在上边了,如果字符不在这个列表中,就不要强求了,改用PC8或者UCS2编码。

显示字符和GSM传输是两回事,正由于我给出的那个代码就是你找来的博客里边说的“山寨”代码,所以你困惑了。

这个“山寨”代码无非就是进行了PC7压缩(类似于BASE64编码),却没有去做这个字符表的映射。只要你的收发两端

自己定义一套相同的映射表,就能传输GSM3.38约定之外的字符,所以,这个“山寨”代码是很灵活的。

网友:
感受到了你的代码灵活性,很强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口监控精灵CommMonitor 6.1

很好?串口打开后,监视其数据收发等事件。

网友:
感谢苹果猫  之前一直用硬件抓码  有这个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7 X64下只发现AccessPort能用

能否把WIN7 64位下的AccessPort共享一下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 我一直在用.
但是换了win7 x64就没戏了.

哪里可以看到传输的字符??

网友:
顶一下,能找到创建虚拟串口的源码吗?

网友:
先顶一下,看看大家的试用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继续歪楼
其他高人也帮忙回答一下啊

可不可以勞煩閣下用私信?多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accessPort的区别是?

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有源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哪里可以看到传输的字符??

还要朝右侧

网友:
一直用CommMonitor

网友:
这个程序使用的Serial Monitor的驱动。
右键点击“sermon.sys”文件,里面有Serial Monitor的厂商信息。

网友(2014-09-12):
支持64位系统吗?

网友:
串口猎人也是他写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cessport不占用串口的,但是得在打开串口前开始监视,

果然,,,,先打开监控,再打开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哪里可以看到传输的字符??

滚动条拉到右边就看到了

网友:
还是人多力量大,哈哈。

网友:
好东西啊,居然有源码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收藏先。

网友:
小白问下:为何监控串口?貌似平时都没用串口的..............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以后有用。谢谢

网友:
用来分析下载软件啥的

网友:
挺不错的,要是有c++版的就更好了,是不是有点贪

网友:
好啊!真好,找了许久,中间给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哪里可以看到传输的字符??

滚动条,向右到底。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居然有源码,收藏,要是驱动也有源码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首先,工程文件是完整的,改动了一行代码(第456行)后在Windows8.1,Delphi XE 5下编译通过:

然后,唯一 ...

如果有进展就分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
非常感谢,一直在收藏类似的工具。

网友:
记得早之前还特意买了一个EZ-Tap来监控穿孔通讯。

网友:
看一下了

网友:
Accessport监控USB转串口时 ,如果USB拔掉,会直接 蓝屏。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一直都是在用accessport,感觉还不错,可以试用一下你这个。

网友:
标记下   有时间看看  谢谢了

网友:
为什么我打开是这样的,少个按钮呢

网友:
下载了!谢谢分享。之前也一直用AccessPort

网友:
感谢分享 先下载试试

网友:
下次试试看。

网友:
MARK,我很喜欢这个工具的。谢苹果猫。

网友:
马克,马赛克

网友:
一下子出来这么多不mark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
睡不着。明天下载看看。

网友:
楼主分享快乐,赞一个

网友:
确实不错,转个Delphi研究下

网友(2014-10-29):
可以用 微软的 PortMon工具

网友:
如果有VC的就好了

网友:
还有这种软件。以前都是接硬件的。。。

网友:
win8,64位,显示驱动加载异常,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首先,工程文件是完整的,改动了一行代码(第456行)后在Windows8.1,Delphi XE 5下编译通过:

然后,唯一 ...

编译出结果了,64位win8果然不行

网友:
不错不错,串口监测

网友:
点赞 界面和感觉都不错

网友:
找到个串口窃听工具

网友:
试过能用,确实不错。

网友:
这个必须有,一般的都把串口占用了,根本没发监视。谢谢楼主

网友(2014-11-29):
看着不错,不会用啊

网友:
比较一下,看和我现在用的工具优势在哪里。

网友:
不错的工具,以后用得上

网友:
已下载,试一下先

网友(2014-12-29):
Delphi写的,有源码,

网友:
好强大的感觉,可惜不会用

网友:
不错,代源码刚好可用

网友:
运行的时候出现驱动加载异常,没有监听哪个按键

网友:
WIN7,64位系统不能用。

网友:
mark 串口窃听

网友(2015-02-02):
一直用PortMon

网友:
串口窃听工具

网友:
目前64位下,只知道有个accessport可以用

网友:
是个有用的东西

网友(2018-10-25):
看着简单而实用

网友:
测试了一下。不错。

网友:
串口监听 mark一下

网友:
记号,收藏一下

网友:
串口窃听工具的仓库集合区

网友:
串口监控精灵CommMonitor 7.0及之前比较好用   最新版好像有广告

网友:
谢谢谢谢!这个软件好!

网友:
收藏一下,如果有C或者C++版本就好

网友:
IN7 64能用就完美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下!!!!!!!!111

网友:
这个我也Mark一下,监听串口

网友:
不错  串口监听工具!!

网友(2018-12-15):
运行出错,提示“加载驱动失败”

网友:
厉害了,之前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