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手痒,做了2块M0和M4的核心板,请帮忙看看有无明显(已解决

楼主(2014-07-15):
M0 核心板,是基于KL26的一个WAV播放器(锂电池供电,到时候可以通过USB做一个USB声卡),帮忙看看KL26部分,有无明显错误(SWD无引出,当作引出脚到时候插杜邦线)
M4, 用的事MK22FN1M0VLK12 ,基本就是核心板,至扩展了一个LED 一个KEY(可通过跳线断开),板载TF卡座

贴上PCB图

网友A:
用啥软件画的,好美观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啥软件画的,好美观诶!

用的事pads9.5,基本每个软件都差不多,不过cadence貌似更高档点,适合企业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事pads9.5,基本每个软件都差不多,不过cadence貌似更高档点,适合企业玩

我还是学生,只会用AD。。。PAD在业界用的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学生,只会用AD。。。PAD在业界用的多么?

业界,看什么业界了,基本上外企 菊花公司 用得基本都是cadence,日企估计用得还是以日本的软件为主,想pads menter之类,当然国内的私企 基本用的都是盗版,用啥都一样,因为出来的都是geber

网友B:
四块板子拼一起,小心PCB厂不给你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块板子拼一起,小心PCB厂不给你做。

估计JLC悬了,只能去华强PCB试试了,实在不行就找淘宝山鸡厂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JLC悬了,只能去华强PCB试试了,实在不行就找淘宝山鸡厂做了

淘宝山鸡我还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山鸡我还没做过。

我靠,现在JLC的策略变了,竟然通过了,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捷多邦竟然要收200

网友:
不做V割,不加钱的。
话说去年有好几次,我在两块板之间画了条阻焊层的线,竟然给我免费V割了
后来换了个审核的mm ,就不给过了。

网友:
楼主你好
KL26最小系统的小问题:
1. 推荐NMI引脚上拉电阻左右10K

2. SWD_CLK不要上拉电阻,这个内部有下拉电阻的。

网友C:
K22板的最小系统:
1. Y3这个32KHz晶振的电容可以不接,飞思卡尔的原理图上画了DNP的实际都没有焊接上去。
2. JTAG口你可以参考KQRUG.pdf上的接法,当然要和你仿真器接口配上。

3.推荐NMI引脚上拉电阻左右1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K22板的最小系统:
1. Y3这个32KHz晶振的电容可以不接,飞思卡尔的原理图上画了DNP的实际都没有焊接上去。

不错,感谢指出问题,弱弱的问一句,支持JLINK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错,感谢指出问题,弱弱的问一句,支持JLINK的吧?

可以用SEGGER JLink仿真
基于ARM Cortex M0+内核的Kinetis L系列一般都是支持SWD接口,M4的同时支持SWD、JTAG两种接口。

网友:
到时候能求快pcb玩玩么··手上也有这两块片子

网友:
噢,不错呀。直接输出黑白图像。四块板拼一起,如果价格合适,PCB厂商应该能做的。

网友D:
建议是在USB上的D+和D-位置上加TVS,插拔过程中还是容易出现静电把MCU的管脚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是在USB上的D+和D-位置上加TVS,插拔过程中还是容易出现静电把MCU的管脚打坏了 ...

十分感谢,已添加,具体就这样了,到时候再测试

网友E:
你的液晶屏怎么接的。 引脚都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液晶屏怎么接的。 引脚都对不上。

如图就是,用的是山岩兄弟赠送的那个小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图就是,用的是山岩兄弟赠送的那个小屏

你不是有一个LCD 的转接板吗 ?不是用在这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有一个LCD 的转接板吗 ?不是用在这里的?

什么转接板?你记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SEGGER JLink仿真
基于ARM Cortex M0+内核的Kinetis L系列一般都是支持SWD接口,M4的同时支持SWD、 ...

目前板子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
电源输出3.3V正确,然后接上KL26芯片出现问题,电源输出只有1.0几伏特,拿掉片子测量又恢复正常,焊接2块板子,重复出现同一个问题,请教电源部分KL26有什么特殊的注意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板子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
电源输出3.3V正确,然后接上KL26芯片出现问题,电源 ...

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电源跌倒1v多点时芯片发热严重吗?
测下MCU的电流多大,你的3v供电芯片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电源跌倒1v多点时芯片发热严重吗?
测下MCU的电流多大,你的3v供电芯片电流多大? ...

3.3V供电能力至少有500mA,摸了摸,没有比较热的芯片
pin VREGIN 和 VDD上电 有无时序要求?
另外VOUT33手册 表示最大电容接8.16uF,我接了10uF,估计也不是主因

为什么我判定是KL26芯片的缘故,因为我测试时直接拿热风枪吹掉然后 测试的电压 就正常,焊接上去 就变成了1点几伏

楼主:
仔细得对了遍,电源 地引脚都没有问题
真是奇葩啊,怎么会出这种问题,无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得对了遍,电源 地引脚都没有问题
真是奇葩啊,怎么会出这种问题,无语了 ...

楼主能否把最新版本的原理图、PCB图放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呢?
另外飞思卡尔官网的 FRDM-KL26Z: 面向Kinetis KL16和KL26 MCU(高达128 KB闪存)的飞思卡尔Freedom开发平台 下载页面有该开发板的原理图等资源可以下载参考。

楼主:
今天 仔细对照了原理图 发现没焊接错误,而且2块板子出现同一个问题基本不是焊接的问题,然后找啊找啊 发现KL26芯片设计的一个很大缺陷,用了很不常规的方法,总算解决掉了,继续。。。

楼主:
不知道以下这个问题算不算上KL26的设计缺陷,请帮忙确认下
KL26有一个VREGIN的 USB电源输入,然后就有vregout 3.3V的输出,不知道芯片的供电引脚 会不会有一个 倒灌电压? 我的板子是0.6V,就是这个0.6V导致前端升降压芯片工作异常,从而输出1.028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以下这个问题算不算上KL26的设计缺陷,请帮忙确认下
KL26有一个VREGIN的 USB电源输入,然后就有vrego ...

你的意思是断开给芯片VDD供电LM3668SD-2833稳压源保险丝,让VDD那边没有供电。仅让锂电池供给VREGIN供电时VOUT33输出3.3v正常,但此时VDD有0.6v电压?

一旦给芯片VDD供电LM3668SD-2833稳压源保险丝导通,该稳压源输出电压就降低到了1v多点?

楼主:
焊接完毕,电源部分出了点小问题,原来是那颗芯片对5V的支持有点问题,上图,接下来调试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完毕,电源部分出了点小问题,原来是那颗芯片对5V的支持有点问题,上图,接下来调试程序

谢谢你与大家分享问题原因,如果有问题再讨论

网友:
电路图画的很好

网友:
那块小液晶的PCB封装可以共享下吗?程序处理差不多了封装不会画。

网友:
很好的分享,PCB画得也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仔细得对了遍,电源 地引脚都没有问题
真是奇葩啊,怎么会出这种问题,无语了 ...

楼主洗了板子没有?我以前做别的片子也碰到过类似问题,洗了板子烘干就好了。我估计是松香有弱导电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洗了板子没有?我以前做别的片子也碰到过类似问题,洗了板子烘干就好了。我估计是松香有弱导电性?? ...

不会吧,我焊接后松香都是懒得清理,留在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会吧,我焊接后松香都是懒得清理,留在板上的

我以前也是一坨松香粘在芯片上的,不过那会是样板所以不清洗也无所谓。

网友H:
引用 楼主:
焊接完毕,电源部分出了点小问题,原来是那颗芯片对5V的支持有点问题,上图,接下来调试程序

楼主能不能将那个防静电的标志的库文件给一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完毕,电源部分出了点小问题,原来是那颗芯片对5V的支持有点问题,上图,接下来调试程序

楼主板子做下来花了多少银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不能将那个防静电的标志的库文件给一份,谢谢!

防静电那个图标蛮不错的,我也第一眼就看到那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防静电那个图标蛮不错的,我也第一眼就看到那个了。

楼主没看见,等吧,呵呵

网友(2014-09-04):
引用 楼主:
我靠,现在JLC的策略变了,竟然通过了,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捷多邦竟然要收200 ...

JLC允许拼版了?

网友:
不错嘛~~~很行啊~

网友:
焊工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看着挺漂亮的。

网友:
板子看着很漂亮!!

楼主:
没想到 这个帖子也给顶上去了,可惜最近忙其他,真是有点小抱歉 一直没时间玩

网友(2015-01-27):
很漂亮的板子

网友:
整洁的板子

网友:
教训啊,铭记住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