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一台电脑 求推荐

楼主(2014-07-15):
看中了一台联想V4400A-IFI(H)灰   ,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呀  4000到4500的

网友:
不用笔记本好多年

网友A:
不差钱可以买,联想还可以吧,不讨论性价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差钱可以买,联想还可以吧,不讨论性价的话。

缺钱呀  现在使用的电脑太渣,想买一个适合电工的用的电脑

网友A:
我自己的电脑特意挑2手成色的,只要商务本,集成显卡的,这样再花800-900比新机快。对硬件不熟悉的不推荐买二手。

网友B:
4000左右的其实都差不多,只要不是神舟。

网友:
刚入手了一台 compaq cq15-at103  便宜啊  2800

网友C:
要考虑出差办公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考虑出差办公么

不考虑呀

网友:
笔记本配置再好,感觉也没台式机 爽啊 。

网友:
干嘛买笔记本啊,键盘手感差、屏幕小、接口不方便、性能不好

网友:
  一体机或者工作站就不错了

网友D:
是啊,台式机多好啊。我自从换了台式机后,近视没以前加深得那么快了。顺便介绍一下我的机子
i3 3220
技嘉 B75-D3H
8G 1600
240G SSD+500G 7200rpm
620-1G显卡
LG 21.5 IPS显示器
机械键盘
Levovo M91机箱

CPU算一般,但整体用起来还是很给力的,画图一点也不会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台式机多好啊。我自从换了台式机后,近视没以前加深得那么快了。顺便介绍一下我的机子
i3 3220
技嘉  ...

   是啊,便宜的本子显示器效果N差,发白又刺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4000左右的其实都差不多,只要不是神舟。

悲剧了,今天下单买了个神舟k480d-i7d2的配置4000左右的,兄弟你说的神舟哪里不好?买回来有问题我再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的电脑特意挑2手成色的,只要商务本,集成显卡的,这样再花800-900比新机快。对硬件不熟悉的 ...

你加加ssd固态硬盘了?对玩游戏有什么提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悲剧了,今天下单买了个神舟k480d-i7d2的配置4000左右的,兄弟你说的神舟哪里不好?买回来有问题我再退了 ...

  神舟的话是蓝天公版的机器还过得去,他自己搞的就质量堪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加加ssd固态硬盘了?对玩游戏有什么提升

早已过了玩游戏的年纪

网友:
屏幕如果是镜面屏简直就是虐待,还是磨砂的养眼

网友:
WIN7下装MATLAB,居然不带编译器,装编译器都花了1天海没有结果。
微软的系统越做越差,买新电脑玩还可以,当电工的工具真是折腾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舟的话是蓝天公版的机器还过得去,他自己搞的就质量堪忧

不明白什么是蓝天公版

网友(2014-09-11):
直接外星人吧

网友:
没换笔记本好多年

网友:
等公司配电脑`

网友:
注意一下是否闪屏

网友:
8月买了台华硕,无线总是掉线,74个人,不要再买了

网友:
等待TP X系列降价一点去买一台,喜欢轻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