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导u-boot

楼主(2014-07-15):
从超级终端进入u-boot设置了u-boot启动参数之后怎么启动?

网友:
1、重启电源 2、键入 boot + 回车

楼主:
断电可以,boot+回车,没有效果。。。

网友:
用reset指令

网友:
最简单就 是 re 俩字母

楼主:
reset可以的,但是请问reset之后,之前修改的设置还有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reset可以的,但是请问reset之后,之前修改的设置还有用吗?

保存设置用saveenv,简单地输入sav回车即可

网友A:
saveenv,保存你设置的环境变量,然后重启就可以了!重启之后可以用printenv看下你之前的设置是否有保存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veenv,保存你设置的环境变量,然后重启就可以了!重启之后可以用printenv看下你之前的设置是否有保存住 ...

嗯,可以实现了,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可以实现了,谢啦

不客气哈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