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法器的反馈串个电容成什么电路

楼主(2014-07-15):
加法器的反馈端串个电容构成什么电路 我想知道他的输入和输出关系是什么

网友A:
基本的积分电路。看看电路分析书籍或电子电路基础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积分电路。看看电路分析书籍或电子电路基础书籍。

但我听被人说这是调节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快点修改标题。否则会被我封锁id.

怎么修改啊 不太会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修改啊 不太会

修改好了

网友C:
带一个零点的积分器。如果是作为误差放大器,也叫pi调节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一个零点的积分器。如果是作为误差放大器,也叫pi调节器。

这是我推出来的公式 不知道对对 麻烦看一下

网友:
积分电路

网友D(2023-05-11):
在r3和电容上面再并一个稳压二极管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r3和电容上面再并一个稳压二极管什么作用?

积分抗饱和

网友:
积分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