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泉仿真器一直提示错误

楼主(2014-07-15):
        第一次用笙泉51的芯片,运行程序时总是出现一下提示:internal error:Can't open <ID.DAT> for writing body ID !继续运行程序跑不正常。
找不到原厂的技术支持,大家有谁用过笙泉的芯片,有出现过以上的问题吗?

网友A:
能不能说得详细一些,笙泉的用了三年,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得详细一些,笙泉的用了三年,还不错。

编译完成后,点switch on/off后就出现上面的问题,提示说打不开ID.DAT。用其他软件查看ID.DAT,里面仅有文字信息:G65M513。也就是所用芯片的型号。之前在XP系统下都OK,用W7就出现上面的问题了。

楼主:
IDE:Megawin QuickModoler v1.40

网友:
原厂的技术支持,,,在 深圳 车公庙,,,n年前去过他们那,

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八路水松大厦10层A单元
电话 : 86-755-8343-5163 传真 : 86-755-8384-3144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让我直接去车公庙吗?
会不会让人赶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