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检测到这种隧道的长度?(智能车从中间通过)图(已解决)

楼主(2014-07-15):
我最近参加了一个比赛

这个比赛要求智能车从中间通过  要能检测出隧道的长度,   上面两张是这种隧道的照片    内表面为黑色的镀锌铁皮 ,

我想知道哪种传感器能检测出小车已经进入隧道?

(比赛场地为室内体育场,正常照明,赛道表面为绿色  白色导轨线)

红外管 和 激光管哪种可以? 还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吗   求各位智能车的大神们给我出出主意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搞个带发射接收的距离传感器,往上照射,如何?

网友B:
检测地面颜色变化或者用超声波测量与上面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带发射接收的距离传感器,往上照射,如何?

哪种距离传感器 ?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地面颜色变化或者用超声波测量与上面的距离。

   比赛禁止使用超声波 - -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f22886b1793#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43.XTV2MP&id=38638359253&ns=1&_u=f22886b1793#detail

   哦哦 谢谢   但是我要的是那种  小车从隧道中走过   然后显示隧道长度  您发的这种行吗

网友:
树立个碰撞开关,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 谢谢   但是我要的是那种  小车从隧道中走过   然后显示隧道长度  您发的这种行吗   ...

隧道高度肯定有个合理范围,你检测距离在这个范围内的不就是隧道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隧道高度肯定有个合理范围,你检测距离在这个范围内的不就是隧道内了? ...

这个东西测量的距离不是发射端到反射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测量的距离不是发射端到反射端吗?

还没想明白?当我没说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测量的距离不是发射端到反射端吗?

他是测量反射,对着空中跟在隧道里的距离肯定不一样的,利用这个确定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出来隧道,计时,算出隧道长度

网友:
弄个红外就行了,要只有几cm距离反射的那种,如果有反射说明已经进入隧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是测量反射,对着空中跟在隧道里的距离肯定不一样的,利用这个确定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出来隧道,计 ...

谢谢啊  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想明白?当我没说吧

谢谢你啊  我明白了

网友D:
柯南剧场版有一集比较有意思,好像是燃烧的摩天大楼那一集,黑人在铁轨下面放了boom,设定条件是列车低于50kmph就会爆炸,天黑后也会爆炸,但是就感觉编剧本的明显是个电工吗,这不就是光线传感器+单稳态电路来触发的

网友:
牺牲个300dpi光电鼠标,有更低更好

网友E:
某光电竞赛即视感

网友F:
现在比赛规则都加上隧道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柯南剧场版有一集比较有意思,好像是燃烧的摩天大楼那一集,黑人在铁轨下面放了boom,设定条件是列车低于50 ...

- -    这就是所谓的技术宅深度剖析动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某光电竞赛即视感

额被你发现了, ,   你也参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比赛规则都加上隧道了哈!

嗯   楼上说的对  就是今年某光电竞赛  - - !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被你发现了, ,   你也参加吗?

本来打算去做的··后来还是没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来打算去做的··后来还是没去··

额  那你最后参加哪个比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那你最后参加哪个比赛了

不参加了,直接接了个项目赚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