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比较器 LM339 做的电调,过零信号不对。

楼主(2014-07-15):
大家好,我现在做的电调方案是使用外部比较器 LM339 来检测输出过零信号,但反电动势和比较器的输出对不上,并且现象很诡异。上图,绿色为紫色那一相的比较器输出,比较器的输出信号整个滞后了!!而且滞后的效果为:刚好和理想的波形滞后了 30度角(程序没有加30度延时),不同占空比依然如此。我尝试开环转,波形也还是这样,请问各位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出现在硬件上还是软件上?谢谢!

楼主:
分压网络还是参考 MK,MOS 驱动用的是 INTERSIL 的 HIP2103

楼主:
会不会是分压网络那的三个104电容造成的移向?

网友A:
三个电容确实会造成移相,你可以去掉后比对一下波形。利用移相的公式计算一下,看看是不是相符。

网友A:
但是你这个波形比我那个强多了。
你现在使用的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这个波形比我那个强多了。
你现在使用的什么电机?

我这个也仅仅是在占空比为 32/255 下的占空比,当提高到50%就出现和你一样的现象了,用的是 1050KV 的航模电机,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电容确实会造成移相,你可以去掉后比对一下波形。利用移相的公式计算一下,看看是不是相符。 ...

我去掉电容之后发现反电动势的低电平悬浮现象好了很多,尽管比较器输出变得一塌糊涂,我在想那个104是不是要小点

网友A:
你参考一下这篇文章:
http://wenku.baidu.com/view/97e14f6848d7c1c708a1459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一下这篇文章:
http://wenku.baidu.com/view/97e14f6848d7c1c708a14591.html

好的,谢谢,你的电调现在到哪一步了?

楼主:
求高手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一下  RC常量     时间=2piRC. 104相对20kHz是很大的,
最近我也在设计这个了,用PSOC4 ...

你好,PWM 频率为 32K,把电容去掉貌似还是滞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一下这篇文章:
http://wenku.baidu.com/view/97e14f6848d7c1c708a14591.html

你好,反电动势上的PWM 的低电平被拉高是由于电机没有接负载的原因,当接上桨,波形就好了

网友(2015-09-12):
楼主解决了吗,期待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