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10 SOPC加入DDR SDRAM时出错:Error: Following DDIO Output nod...

楼主(2014-07-15):
quartus II 10 SOPC加入DDR SDRAM时出错:Error: Following DDIO Output nodes could not be placed by the Fitter
有大侠遇到过么?
DDR SDRAM模块是SOPC builder --> Memories and memory controllers --> SDRAM
跪求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
你好,现在ALtera发布带有arm核的HPS的FGPA了,现在都在QSYS中做系统的互联了,我也想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在QSYS中使用一个DDR3的控制器,界面中有一些参数需要设置,你研究过吗?

网友:
I face this problem before. You have to do some setting because there is too much bidir pins for 1 Vref.

1st :
Assigment-Device-Device and Pins option-Dual purpose pins(set all value to: use as regular I/O accept for DClock&nCEO.
2nd :
Assigment-Assigment Editor- Change all DQ,DQS and DM pins to (Output Enable Group). For the Value column, set any number same for those pins.
eg: DQ[0]->Output Enable Group->123456(Value)
3rd :
Assigment-Pins(Change IO standard for all DDR related pins to SSTL-2 Class I.)

You now are able to compile without any fail hopefully. I face this before and want to help you.

Thank you:
Shahr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