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LM2576做正负12V电源,空载时电流达1A多,不知道为啥

楼主(2014-07-16):
我用了两个LM2576级联做了一个正负12V的电源,但是空载时电流竟然达1A多,它们开单独用作正12V或负12V时空载电流才0.02A了,但是一级联,空载电流就达1A多,很是不解,请大家指点迷经啊,谢谢大家。电路图见图片。

网友A:
你的用法都错了,负压请参考极性反转电路

网友B:
难道你真没看出来短路了吗?
请把你的GND用线连起来

网友:
除了用正负极性电路,还可以用IN隔离,OUT级联

网友:
这样能整出-12V?不可能吧?

网友: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的,我感觉1A的话,你的芯片会很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真没看出来短路了吗?
请把你的GND用线连起来

没有吧,这不是电源串联吗?中间取地,上下就变成正负输出了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用法都错了,负压请参考极性反转电路

我是参看手册联的啊,负压就是那样用的 啊。

网友C:
30多个小时过去了,楼主还没悟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参看手册联的啊,负压就是那样用的 啊。

如楼上所述,你把第一个图的输出都短路,还能正常吗?   只有隔离输出的才可这样级联,而你这是共地的2个电源

网友:
请将上面的正电源的输出地端连在GND上

网友D:
看不出你的电路图4脚和电感的输出端是否连接!

网友D:
的确需要仔细看看手册,按照DEMO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出你的电路图4脚和电感的输出端是否连接!

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多个小时过去了,楼主还没悟到,

。。。。。。。。。 还是没进展,没想通。

楼主:
我到目前还没想出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楼上所述,你把第一个图的输出都短路,还能正常吗?   只有隔离输出的才可这样级联,而你这是共地的2个 ...

图没有错,是典型应用。正电源是buck结构,负电源是buck-boost结构。

网友E:
你确定实际电路和原理图一致?“ 它们开单独用作正12V或负12V时空载电流才0.02A了,但是一级联,空载电流就达1A多”,如果你是按图接的,那两路就是独立的,不存在级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实际电路和原理图一致?“ 它们开单独用作正12V或负12V时空载电流才0.02A了,但是一级联,空载电流就 ...

嗯,实际电路和原理图是一样的。
怎么不是级联的啊,因为两个电源一样啊,就像两个干电池串联啊,中间取地。还是我理解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确需要仔细看看手册,按照DEMO !

图上显示的是LM2596啊,我用的是2576。他们应该有区别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多个小时过去了,楼主还没悟到,

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实际电路和原理图是一样的。
怎么不是级联的啊,因为两个电源一样啊,就像两个干电池串联啊,中间取 ...

你把两块原理图中间那根连线断开,上面下面分别接地,这样两个电源还有关系吗?完全独立的两个电源而已。只是从同一个电源取电而已。

网友C:
看看正红色带箭头的线,如果看不明白,就帮不了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正红色带箭头的线,如果看不明白,就帮不了你了。

原理图根本没有问题的。你去看看文档里,负输出的应用就是这么接的

网友F(2014-09-2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想用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想用这个电路.

由于时间紧就放弃了,没有解决,最后换别的电路了。希望就给予在你身上了啊。哈哈

网友:
电路错了
有人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我看错了,电容极性正确

网友:
这个负压电路只能单独用,当lm3内部开关管导通时,电流从1脚到2脚,再通过L3直接接地了,必定电流大

网友:
要用这电路,输入端要是隔离的的两个电源,不能共地。在输出端把地接一起输出正负双电源,或都两电源并联可输出大于5A的电流,当然输出电压要一样

网友(2015-07-17):
楼主最后用的什么电路啊?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单独测试都是没问题的,正负电路连到一起就出问题了,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如果用2个电源分别对2个2576供电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正红色带箭头的线,如果看不明白,就帮不了你了。

BUCK 负电压都是这么做的,正电源直接加到电感上,然后断开,利用电感和续流管反向给电容充电 —— 第一如果照你这么理解,所有的负电源用法输入都和地短路了?第二你这么画跟楼主的双电源没关系!

我也对楼主出现的问题感到奇怪,但没看出来楼上哪位兄弟说到点子上了!只有感觉14楼的兄弟提的可能靠谱,数据手册里让加D1和D3,也许作用不光是手册里提到的那样简单!

网友(2018-05-09):
LZ仔细看数据手册,图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