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儿Makefile,执行不了

楼主(2014-07-16):
Makefile文件内容:

功能:是将IDE开开发环境里的源代码,写个Makefile在linux下,生成可执行文件hex或是bin文件        ,但是老执行不了。。。。求分析~

#变量定义
CC = gcc
LD = ld
AR = ar
OBJCOPY = objcopy
OBJDUMP = objdump

#编译条件定义

INCLUDEDIR :=  $(shell pwd)/library/inc
CFLAG := -Wall -o
CPPFLAG := -nostdinc -I $(INCLUDEDIR)

export CC LD AR OBJCOPY OBJDUMP

objs := stm32f10x_adc.o stm32f10x_bkp.o stm32f10x_can.o stm32f10x_crc.o stm32f10x_dac.o stm32f10x_dbgmcu.o \
                        stm32f10x_dma.o stm32f10x_exti.o stm32f10x_flash.o stm32f10x_fsmc.o stm32f10x_gpio.o stm32f10x_i2c.o\
                        stm32f10x_iwdg.o stm32f10x_lib.o stm32f10x_nvic.o stm32f10x_pwr.o stm32f10x_rcc.o stm32f10x_rtc.o \
                        stm32f10x_sdio.o stm32f10x_spi.o stm32f10x_systick.o stm32f10x_tim.o stm32f10x_usart.o stm32f10x_wwdg.o \
                        main.o cortexm3_macro.o stm32f10x_vector.o stm32f10x_it.o

#编译

#此处应该为  uart.hex

#uart.bin: $(objs)

#${LD} -Tlcd.lds -o lcd_elf $^
#        ${OBJCOPY} -O binary -S lcd_elf $@
#        ${OBJDUMP} -D -m arm lcd_elf > lcd.dis

%.o:%.S
        ${CC} $(CPPFLAGS) $(CFLAGS) -c -o $@ $<

%.o:%.c
        ${CC} $(CPPFLAGS) $(CFLAGS) -c -o $@ $<

.PHONY: clean
#clean:
#        rm -f *.o uart.bin
#

但是执行后的结果是:
没有规则创建“uart”需要的目标:stm32f10x_adc.o,停止。

怀疑这条语句就没有执行:
%.o:%.S
        ${CC} $(CPPFLAGS) $(CFLAGS) -c -o $@ $<

网友:
不太懂,不过你可以装个automake试一下。

网友:
缺少目标文件吧;我都没有看出来这个Makefile要做什么;你的第一个目标就是%.o:%.S?
我估计是你裁剪的,删多了

网友:
%.o : %.s
      XX

这种用法是有问题。推荐看下陈皓的《跟我一起写Makefile》。

网友A:
object_c = hello1.o
object_s = hello2.o

all: $(object_s) $(object_c)

$(object_c) : %.o : %.c
        gcc -c -o $@ $<

$(object_s) : %.o : %.s
        gcc -c -o $@ $<

.PHONY: clean
clean:
        rm -f *.o

试下这个Makefile,看看行不行?

网友:
LZ我是这么写的,用了很久了。
CC=arm-none-eabi-gcc
AR=arm-none-eabi-ar

###########################################

vpath %.c src

CFLAGS = -g -O2 -Wall
CFLAGS += -mlittle-endian -mthumb -mcpu=cortex-m3
CFLAGS += -mfloat-abi=soft
CFLAGS += -ffreestanding -nostdlib
CFLAGS += -Iinc -ICMSIS/CM3/CoreSupport
CFLAGS += -I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
#CFLAGS += -DNDEBUG
CFLAGS += -DSTM32F10X_MD -D USE_STDPERIPH_DRIVER

SRCS =  misc.c           stm32f10x_cec.c     stm32f10x_dma.c    stm32f10x_gpio.c  stm32f10x_rcc.c   stm32f10x_tim.c \
        stm32f10x_adc.c  stm32f10x_crc.c     stm32f10x_exti.c   stm32f10x_i2c.c   stm32f10x_rtc.c   stm32f10x_usart.c \
        stm32f10x_bkp.c  stm32f10x_dac.c     stm32f10x_flash.c  stm32f10x_iwdg.c  stm32f10x_sdio.c  stm32f10x_wwdg.c \
        stm32f10x_can.c  stm32f10x_dbgmcu.c  stm32f10x_fsmc.c   stm32f10x_pwr.c   stm32f10x_spi.c

OBJS = $(SRCS:.c=.o)

.PHONY: libstm32f103.a

all: libstm32f103.a

%.o : %.c
        $(CC) $(CFLAGS) -c -o $@ $^

libstm32f103.a: $(OBJS)
        $(AR) -r $@ $(OBJS)

clean:
        rm -f $(OBJS) libstm32f103.a

网友:
写得太复杂了,你可以写个helloworld.c,针对这一个文件,写个makefile,如果能编译通过的话,再使用你现在的工程。

楼主:
看了下  是因为只设置了头文件路径 没有设置源文件路径,  -nostdinc是不搜索标准头文件库, 用什么标志 使它不搜索标准源文件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这个Makefile,看看行不行?

非常感谢,我下午弄得  可以生成.o了  只是全是生成在主目录下,而不是c文件所在的目录, 对于.S文件是不是对里面的所有伪指令进行修改才能在GNU下运行,要是的话,这个工程量 总感觉很大。。。。

网友:
学习来了,新人报道!

网友B(2014-09-28):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下午弄得  可以生成.o了  只是全是生成在主目录下,而不是c文件所在的目录, 对于.S文件是不 ...

可以用vpath来改变输出文件路径
https://github.com/wangyeee/STM32F4-FreeRTOS/blob/master/Make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vpath来改变输出文件路径
https://github.com/wangyeee/STM32F4-FreeRTOS/blob/master/Makefile ...

谢谢回帖,这个后面是用vpath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