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型材开模加工的大概价格。

楼主(2014-07-16):
公司有个东西,量不大。如果开一个跟普通公模铝型材外壳形状差不多,不过尺寸非标准的话大概多少钱?2w能打住吗?下图是铝管横截面的示意图:

网友:
据我问公司的其他机械方面的,这种的价格不贵。

网友A:
模具费不贵,但是它要几吨开炉才给你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具费不贵,但是它要几吨开炉才给你做的。

几吨太吓人了,继续等有没有别的说法

网友:
正常的啊。因为它一炉就几吨铝锭。。。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吨太吓人了,继续等有没有别的说法

没错,记得好像是最少也要2吨。

网友:
原来要这么大的量才肯做,以后还是考虑公模好。

网友:
其实这个也可以拼版吧?

网友:
模具还是量少,如果量大到像做PCB,估计拼模行业就要兴起了

网友:
普通尺寸的,模具费3~5K

剩下的钱就去做货吧。符合你的预算

网友:
2吨应该是免模具费的吧

网友:
挤出模好像是半吨起坐的,自己出模具。

网友:
量少的话,自己出模具费;前几年做过,模具费花了8000¥

网友(2014-08-17):
300公斤就可以做了,我有几个型材刚开始厂家要1吨起做,最后谈到300公斤,也就7000元左右吧

网友:
这个模具费 大概要3000左右,你的截图里没有具体尺寸。 你的这款型材外形和我手上的有点相似

网友:
不用的,模具费3K不到吧,1吨起做,再如何8K以下应该OK了

网友:
我在佛山,也经常到凤池买铝型材,肯定是比深圳做的平宜

网友(2014-10-20):
这社会,啥都可以拼呐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之前有问过一些厂家,按重量算,上吨的话,模具简单,还免模具费用。
如果是几百斤,除模具费。还要开机费用(近千元,这里就几十斤料了)。

网友:
楼主这个模具简单,不是中空结构,直接线切割就出来了,这个模具很便宜的,就是看你怎样跟厂家协商量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那个样子,很像现在出的不少仪器外壳,电子市场找个公模改改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