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电路,有经验的看下

楼主(2014-07-16):
以下为直流电机(24V300--400W)的驱动电路,VCC=5V,LV+=24V,这样的电路可行吗?

楼主:
找不着北了,ie浏览器

网友:
高!!!!!!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11.JPG

网友:
我在桌面 没看到这个图。。

网友:
木有看到你桌面!

网友:
又是一神贴

网友:
这也行,NB!!

网友:
我桌面111.jpg是个火爆图

网友:
试试可以,不过电机功率不小,用时24V处加大电解,过流保护等等

网友A:
最好pwm驱动,启动时可减少电流慢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pwm驱动,启动时可减少电流慢启动

谢谢!就是说开始时速度慢点,然后再慢慢提速?

网友B:
仿真还行,实际应用还是推动级加一图腾柱做缓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说开始时速度慢点,然后再慢慢提速?

根据具体要求才能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还行,实际应用还是推动级加一图腾柱做缓冲吧

非常感谢!

网友:
个人习惯光藕放上面

网友(2016-06-24):
楼主电路不安全,如果单片机端(光耦初级端)出现故障,电动机会一直转动停不下来。光耦在上端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
用PMOS 好的多 ,光耦挂了 ,电机根本停不了,还有 ,你这个只是一个方向转,没有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