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哪个2.4G无线芯片便宜啊

楼主(2014-07-16):
现在哪些2.4G无线芯片便宜啊,由于公司想做新的方案,考虑到成本,用于十多米左右的无线双向通信,以前都用过nrf24l01的,现在想用更便宜的,好用的,有推荐的吗?

网友A:
nrf24l01已经很便宜了,用台湾的兼容的更便宜了。 想做的小的话可以用24LE1

网友B:
LT8900不是很便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nrf24l01已经很便宜了,用台湾的兼容的更便宜了。 想做的小的话可以用24LE1

24le1要几块钱喔,虽然是soc,但有时资源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8900不是很便宜吗?

LT8900有留意,观望中,看看还有没有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LT8900有留意,观望中,看看还有没有别的

8900什么价? 也打算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8900什么价? 也打算用啊

淘宝搜下就知道大概了

网友D:
我们同学公司有一个soc带2.4grf的,价格只要几块钱,16脚封装的,
不过他们的开发环境太差了,你要是有量他们可以帮你写程序

网友:
关注一下。我也想用2.4G无线。双向、跳频。。

网友:
bk2421 bk2423

网友:
LT8900=PL1167=FL24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同学公司有一个soc带2.4grf的,价格只要几块钱,16脚封装的,
不过他们的开发环境太差了,你要是有量他们可 ...

开发环境太差就不考虑了

楼主:
这个跟nrf24l01的价格也差不多,也要几块钱啊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这位大神,这些你都用过?FL2401是不是就是nrfl2401啊?如果不是具体是那个厂商的?这三个对于开发来说哪个好用啊?

楼主:
bk2433不适合开发啦,bk2533才适合开发,但好像不容易买到,开发工具是什么呢,用什么软件开发,用什么工具烧录?资料太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这位大神,这些你都用过?FL2401是不是就是nrfl2401啊?如果不是具体是那个厂商的?这三个 ...

这三个芯片都是同样的核,程序都通用。只是封装不一样。价格也差不多,LT8900应该最便宜,因为出货量大,但都在2块钱以内,散买。如果有量,那可以很便宜。这三个芯片都是国内厂家封装的,看我小店,有DEMO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跟nrf24l01的价格也差不多,也要几块钱啊

BK系列比NRF24L01要便宜很多。可能你没有找到合适的供应商。
LT8900如果用电池供电,在低于一定电压,有些芯片会有不稳定的问题。我们生产过不低于5W片的PCBA,最终结果是,距离和稳定性比BK差,芯片本身的不良也比BK系列高,后来又全部换成BK系列的了。LT的优势是几乎不用外围元件,最多加个MATCHING电路即可,节省了BOM成本,而且IC本身就比BK卖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BK系列比NRF24L01要便宜很多。可能你没有找到合适的供应商。
LT8900如果用电池供电,在低于一定电压,有 ...

感谢大神的回复,我会好好考虑你的建议的。请问大神有没有玩过BK2533呢,想尝试下玩玩,但这个芯片资料很少,不知道用什么烧录器呢?

网友:
无线 2.4 记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的回复,我会好好考虑你的建议的。请问大神有没有玩过BK2533呢,想尝试下玩玩,但这个芯片资料很 ...

用过BK2433,BK2433是OTP的。BK2533是FLASH的。好像就这点差别。
BK的仿真器做得超级水。实际上只是个下载板。每次写好程序后DOWN进下载板上看效果。不能像STM32一样实时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过BK2433,BK2433是OTP的。BK2533是FLASH的。好像就这点差别。
BK的仿真器做得超级水。实际上只是个下载 ...

这样子的啊,那我还是考虑考虑先,谢谢了。

网友F:
淘宝安信可的有2元的无线模块符合你要求

网友G:
泰凌的 TLSR8666

集成了一个先进的2.4GHz RF收发器,一个性能强劲的32位MCU,16KB片上OTP,8KB片上SRAM,丰富的IO接口,以及其它所需的外围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安信可的有2元的无线模块符合你要求

看了下,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泰凌的 TLSR8666

集成了一个先进的2.4GHz RF收发器,一个性能强劲的32位MCU,16KB片上OTP,8KB片上SRAM, ...

看似不错,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网友(2014-09-23):
国内相似的台多了,但性能都要选仔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