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广大大神,pspice仿真中的元件,在线等

楼主(2014-07-16):
如图所示,想要知道它是什么元器件,怎么使用,很急,在线等,多谢众大神

楼主:
没传上,看这个

网友:
电压控制开关

楼主:
您好!可以问一下它的工作过程么?不胜感激1

网友A:
没有google, 百度也应该能找到

网友B:
上面都写了 0.0v关断,1.0v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都写了 0.0v关断,1.0v开启。

是一对±,比如左侧压差大于1v导通,低于0v截止嘛?那0-1v怎么处理?还是说和滞回比较器差不多?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google, 百度也应该能找到

您好,查了好多资料都查不到。。。。麻烦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查了好多资料都查不到。。。。麻烦您了。。

http://easyeda.com/editor#id=oYSaslfxP
保存文件后,按下Ctrl+R 运行.

浏览器最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easyeda.com/editor#id=oYSaslfxP
保存文件后,按下Ctrl+R 运行.

太感激您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