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一个基于c#的春风电源上位机

楼主(2014-07-16):
该程序利用了codeproject上的zedgraph(绘图)、knob(表盘旋钮)、manometers(表盘)、ribbon、lbindustrialctrls(数码管等)这些控件s,
并结合了诺比特usb2can中的串口通讯协议,界面庸俗了一点,欢迎指正,具体内容请看程序源码(VS2012)。
主要功能:
1.自动获取本机所有串口号
2.双坐标轴动态显示设定电压、ad电压、设定电流、ad电流(电压、电流更新频率10Hz,温度更新频率0.5Hz)
主要思路:
串口接收数据-> 存入queue -> _dataParseThread线程调用AnalyzePackage()函数解析每一个字节后组成完整的一帧 -> 将相应的数据添加到curve的pointlist中(用到了c#中的bitconverter将 byte[4]转float)
其它的就是一些辅助的功能。

添加下位机程序:
下位机程序基于春风2.1版本,重新整理,改动的地方如下:
1. 修改串口通讯协议(基于usb2can中的协议: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ght=usb%E8%BD%ACcan)
2. 添加了shanyan2.8寸TFT(上次团购的8元2.8寸tft)
3. 校正改成了开机后2秒内按cal键进入校准

网友:
好,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哪个版本的

楼主:
不好意思,串口协议不是基于春风原版的哦,这样可以用于其它应用。
我等下就改成可以兼容春风2.1版本的程序的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串口协议不是基于春风原版的哦,这样可以用于其它应用。
我等下就改成可以兼容春风2.1版本的程 ...

顶! 太厉害了,看起来功能挺多,个人可以用你这个上位机软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 太厉害了,看起来功能挺多,个人可以用你这个上位机软件吧

尽管用,我只是个搬运工+整理而已。
如前面所说下位机程序是基于春风大师的,串口通讯协议是借鉴诺比特的,上位机的各种fansy的控件也是codeproject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管用,我只是个搬运工+整理而已。
如前面所说下位机程序是基于春风大师的,串口通讯协议是借鉴诺比特 ...

其实也就是拿来看下界面,做电源的不懂软件,羡慕你们软件这么厉害

网友B:
那几个按钮的控件是神马?求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按钮的控件是神马?求赐

你说的是cal那个按钮吗?是EnhancedGlassButton.dll, 在bin/release下面
也是codeproject上的,但是不如原作者弄得好看。

网友C:
这数码管没消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数码管没消隐啊。

有可能是那哥们595肯定没有搞好驱动。这个我就不去改了哈。照搬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那哥们595肯定没有搞好驱动。这个我就不去改了哈。照搬而已。

你这是VS2005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VS2005么?

是vs2012。

网友C:
你改个低版本的保存么,我这2008打不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改个低版本的保存么,我这2008打不开啊。

怎么转呢? 貌似没有看到转的哦    等会儿我试试直接记事本改.sln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改个低版本的保存么,我这2008打不开啊。

我试了一下,直接改sln好像是不行的。哎。。。
要不你试试新建工程试试吧,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直接改sln好像是不行的。哎。。。
要不你试试新建工程试试吧,不好意思。 ...

你没改对吧,我式了一下可以了,点击program.cs出现下面的错误: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直接改sln好像是不行的。哎。。。
要不你试试新建工程试试吧,不好意思。 ...

而且我点击重新生成时,也会有2个错误:

网友D:
很不错,不知道怎么打开,是不是需要专用的软件?

网友:
虽然用不到,但还是多谢楼主分享。楼主的软件界面做的挺漂亮的。

网友E:
已经很帅了,可惜只是个电源的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我点击重新生成时,也会有2个错误:

我出的错误也是一样的,我在properties中修改成 .net 3.5也不行。。。
原来用的估计是4.0 或者4.5,改成3.5了, threading.tasks估计就不存在了
还是建议直接用vs2012得了,简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很帅了,可惜只是个电源的上位机……

呵呵   功能简单了一点哈,要写win9我也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不错,不知道怎么打开,是不是需要专用的软件?

c#是一门变成语言,vs2012是它的开发工具。
bin下面有.exe可执行程序(估计需要安装.net framework 4.0或4.5)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   功能简单了一点哈,要写win9我也不会啊

不是说功能简单,只是用在电源上浪费了点,用在别的地方会更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功能简单,只是用在电源上浪费了点,用在别的地方会更帅

呵呵   目前也没有其它的应用场景

网友F:
2012版本太高,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12版本太高,打不开

我这儿只有12版的。。。
不知道怎么转成低版本的呢。主要还牵涉到.net framework版本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12版本太高,打不开

这个是我在2012里面将.net framework 4.5改成3.5并修改了三处错误之后,用记事本将.sln修改成2008版本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我机器上没有装08的,还请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在2012里面将.net framework 4.5改成3.5并修改了三处错误之后,用记事本将.sln修改成2008版本的 ...

非常感谢,可以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可以运行了

哦  那我更新到主楼去

网友:
mark一下!现在都用vs2012了,我也该换换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cal那个按钮吗?是EnhancedGlassButton.dll, 在bin/release下面
也是codeproject上的,但是不如 ...

按钮和仪表的原出处的源文件还也有吗?能否也上传?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钮和仪表的原出处的源文件还也有吗?能否也上传?
谢谢啦!

这些控件在bin下面有dll,源码的话,codeproject上有,还请自己去下载哈

网友:
不错,先赞一个,C#的第三方控件我也有很多...

网友:
学习下这个几个控件,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些控件在bin下面有dll,源码的话,codeproject上有,还请自己去下载哈

VS自带的太难看了,没你这个亮丽,你给个地址,在哪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VS自带的太难看了,没你这个亮丽,你给个地址,在哪下载啊。

google  codeproject  呵呵

楼主:
表盘控件thermometer
http://www.codeproject.com/Articles/19138/A-thermometer-control
数码管/ knob等
http://www.codeproject.com/searc ... 1%3b2%3b3%3b13%3b14
zedgraph自行下载哈

网友:
要兼容XP就要用.net framework 4.0,win7以上可以用4.5

网友H:
能解释下程序是对电压和电流的计算吗?为什么取这样的基准?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解释下程序是对电压和电流的计算吗?为什么取这样的基准?没看懂。

你这句话是问我程序中AD  DA部分总共8个常数的意义是吗?
这个熟悉春风电源的肯定是明白的,是用于2点校准AD 和 DA的,
比较简单,具体可以查看一下春风电源的相关讨论。

网友:
必须mark,C#学习中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这句话是问我程序中AD  DA部分总共8个常数的意义是吗?
这个熟悉春风电源的肯定是明白的,是用于2点校 ...

嗯,是的,主要是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是的,主要是没找到。

我说先讲一下DA的4个常数吧
电压校准,最小电压为0.10V,最大电压30.00V,
在校准的时候通过面板上的旋钮调节电压,使输出的电压与设定的电压相等,
记录此时的DA值就是bsp_da.c中的两个电压DA值,同理可以推广至电流、AD相关的常数。

校准完成后,根据DA的四个常数,利用插值方法输出期望的电压/电流;通过AD的四个常数,利用插值方法求出当前的电压/电流。

网友:
这个好牛啊

网友:
标记一下,控件不错

网友I:
引用 楼主:
表盘控件thermometer
http://www.codeproject.com/Articles/19138/A-thermometer-control
数码管/ knob ...

这个需要注册才能下载。
里面的Licence         CPOL   , 这表示什么意思,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需要注册才能下载。
里面的Licence         CPOL   , 这表示什么意思,开源的?

copl: Code Project Open License
反正是一个什么开源协议。
对于我这种中国人来讲,管它什么协议,拿来用就行

网友:
这个要在顶一下

网友(2014-08-15):
不错。支持。很想做春风的电源。能力还不足

网友:
我在使用VS2010版本学习C#,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2014-09-21):
挺牛的,自己一直在codeproject找这些工控控件,但不知道用什么关键字,学习了。

网友(2014-12-17):
界面做得真漂亮!

网友:
这些控件非常好看。。

网友:
最近在学c#

网友:
这个上位机编写值得我学习,但苦逼的是需要用labview啊

网友:
漂亮,可以供学习C#新手们一点指引;

网友:
才发现这么好的帖子!

网友:
nice,可以调入配置参数的话更好玩些

网友:
楼主能提供下控件源码吗,我这边codeproject打不开

网友(2015-01-25):
好资源 第一个

网友:
界面好漂亮,收藏了

网友(2015-05-01):
支持开源共享!来学习学习

网友:
正好学习c#编写上位机中。。。

网友:
mark 一下,正在搞c#

网友J:
可惜当时2.1版的我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惜当时2.1版的我没买

这个还不能够直接用在2.1版本的程序上。我自己修改了下位机程序。

网友:
哦,不过反正都没买也无所谓了,希望阿莫春风电源出来后有相关配套就好了

网友(2015-09-23):
很好,界面很漂亮,谢谢分享

网友(2015-11-18):
mark 马上要搞上位机

网友K:
楼主  这个是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应该就是ribbon控件里面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盘控件thermometer
http://www.codeproject.com/Articles/19138/A-thermometer-control
数码管/ knob ...

     真是漂亮可惜不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就是ribbon控件里面的东西

Ribbon控件哪里下的?

网友L(2016-02-05):
楼主请问下有zedgraph控件使用的说明文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请问下有zedgraph控件使用的说明文档吗?

文档网上应该有吧?我也是在网上找一些例子,修改一下而已

网友(2016-09-17):
引用 楼主:
表盘控件thermometer
http://www.codeproject.com/Articles/19138/A-thermometer-control
数码管/ knob ...

这个怎么用

网友(2017-04-17):
的确是个好东西

网友(2017-09-12):
楼主的例子是不是只能在VS2012中打开?

网友(2017-11-21):
这个控件的数码管可以显示负数吗?我找的一个,显示不了负号

网友(2022-02-23):
C# 仪表控件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