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cores 账号无法注册

楼主(2014-07-16):
注册5,6次,换了好几个邮箱,从来没有注册上过? 各位有没有近期注册过的,或者手头有不用的账号,感激不尽!

楼主:
full account 和 limited 都试过

网友A:
我8年前注册过一个,你需要下载什么告诉我。 我直接给你下载好了放这上面,或者是网盘里。

网友B:
直接选忘记密码,opencores网站会给你发一封邮件,然后进邮箱更改密码就能注册成功。

网友C:
是不是不能用国内的邮箱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选忘记密码,opencores网站会给你发一封邮件,然后进邮箱更改密码就能注册成功。 ...

这个我试过的 不行 没有收到过邮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不能用国内的邮箱注册?

gmail 我也试过 除了gmail还有什么 ms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8年前注册过一个,你需要下载什么告诉我。 我直接给你下载好了放这上面,或者是网盘里。 ...

主要是一个16bit spi主机 但是这个主机 需要两个 MISO 也就是 主机同时接受两个从机的数据。 然后有一个 MOSI(发给两个从机的指令是一样的),一个CS,一个sclk

所以可能需要:
http://opencores.org/project,spidac
http://opencores.org/project,spi
http://opencores.org/project,simple_spi
谢谢啦

网友A:
attach://206769.gz
attach://206770.gz
attach://206771.gz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206769.gz
attach://206770.gz
attach://206771.gz

  热泪盈眶

网友:
没事 小意思 :)
其他的需要下载的朋友 给我发站内信 找我   将链接给我  我给你下载 。OC上的核 比较稳定的几乎我都研究过,MIPS789 和CLAIRISC 就是我设计并开源的CPU软核。

WWW.FPGA4FUN.COM 上有SPI时序的详细介绍,同时给出一个SPI SLAVE的代码,他上面的核我修改成16位的以后,已经用在实际产品上了,很好很稳定。

网友D:
国内IP不能用,我用V~~P~~N注册 很快的

网友E:
要用公司邮箱,大众邮箱不能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内IP不能用,我用V~~P~~N注册 很快的

有免费的VP N么 我用自%油门 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用公司邮箱,大众邮箱不能注册

这个也能区分 我用的edu邮箱也不行

楼主:
此贴可以终结  在用Gmail提出申请大概3个星期后 账号通过 谢谢各位大大的回复

楼主:
我错了  其他.qq .edu .gmail 都通过了  审核用时3~5周不等。。。 或者某个月特定时间段放号。。。 比如月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