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ft管子组成的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4-07-16):
图示JEFT管子组成的恒流源是最简单的恒流源,我学艺不精呀,哪位给介绍一下图中的JEFT管子应该有哪些型号。

网友A:
你这个图感觉有问题.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子...

你那样子不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感觉有问题.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子...

电路图不做评价,你的PS技术倒是有待提高,这样不好钓妹子啊

网友:
这种恒流精度不高吧?

网友B:
原图没有什么问题,JFET靠Vgs来控制Id,靠电阻来形成负反馈,稳定工作点,工作点稳定后,Id也就固定了。

网友:
IC里不是大量这样的东东吗

网友(2014-10-03):
引用 网友B:
原图没有什么问题,JFET靠Vgs来控制Id,靠电阻来形成负反馈,稳定工作点,工作点稳定后,Id也就固定了。 ...

苹果猫分析的到位,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