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的共振频率一般在什么阶段,如何测?

楼主(2014-07-16):
最近在捣鼓42步进电机,发现在低速和高速阶段步进电机的抖动较小,只的靠近才能听得到振动的声音,但中间有一段抖动较为明显,请问是不是由于共振引起的?该如何解决?

网友:
你好,我也是在做步进电机驱动器。给定电流恒定为0.5A,在低频时电机带载能力能行,高频时也好,就是在85HZ,150hz时带载能力十分不好,一带载就反转,振动也大。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的最后好了没有。

楼主:
步进电机的共振区一般在180-250pps,带上负载的话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避开共振区比较好。

网友(2014-09-25):
带载反转,可能是输出缺相造成的。

网友A:
和设备的共振频率有关,不同的设备谐振频率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设备的共振频率有关,不同的设备谐振频率不一样。

对头,这个要看电机参数的吧

网友:
每个电机的共振频率不是一样的吧

网友:
不同的设备谐振频率不一样

网友:
好复杂啊

网友:
发脉冲加速的时候,某个频段声音是会大点!要知道的话,发脉冲的时候多设置几次就会知道了,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电机都差不多在某段频率共振。

网友:
和设备连接在一起,不同的设备共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