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电源单运放自激产生三角波

楼主(2014-07-16):
如何用  单电源   单运放   自激  产生   三角波  上升时间,下降时间相等。

网友(2014-09-20):
占个好位置

网友:
等着答案

网友:
估计不行吧。应该需要两运放。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如果允许使用三极管,可解

网友:
看到的都是双电源供电的,没有负压用芯片将正压转成一路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