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16开发环境选取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4-07-16):
准备开搞KL16
官方看了下PE,下载了软件PExDriverSuite_v10.4和DriverSuite_10.4_Install_into_Eclipse_3.7_4.2,请问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前面的已经集成了eclipse了是吗,后面的像是一个插件可以自己集成到eclipse中算是一个plugin。

先不打算用官方的cw了,主要是想用IAR,我电脑的版本是6.50  无奈没有KL16,能通过插件补丁的方式安装添加新型号吗

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环境 MDK有用的不  还是eclipse+编译器+pe = cw?

还是eclispe+iar 编译器 st我这样用过,编辑好点,其实就是iar。

网友:
通常没有Eclipse就直接下载独立的PExDriverSuite_v10.4软件了。
IAR编译可以直接下载最新版,新版本会增加一些新器件、修复一些老bug。

网友A:
问: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环境 MDK有用的不  还是eclipse+编译器+pe = cw?还是eclispe+iar 编译器 st我这样用过,编辑好点,其实就是iar。
答:我都是用PE+IAR或PE+MDK或CW自带的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环境 MDK有用的不  还是eclipse+编译器+pe = cw?还是eclispe+iar 编译器 st我这样 ...

谢谢  请问你的iar是多少版本的 帮我看下支持KL16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你的iar是多少版本的 帮我看下支持KL16么

我下载的是IAR7.20呢,必须支持KL16呀。

网友:
貌似MDK也可以吧

网友A:
我的MDK5.10也是支持KL16芯片的
不过使用PE10.4+MDK5时需注意此帖:【经验分享】使用MDK5软件,想从PE中导入KEIL工程的网友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的是IAR7.20呢,必须支持KL16呀。

这么高版本的啊  我是6.5的
等会去看下你这个版本的  谢谢

楼主:
MDK还是不太习惯,很少用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MDK5.10也是支持KL16芯片的
不过使用PE10.4+MDK5时需注意此帖:【经验分享】使用MDK5软件,想从PE中 ...

好的 请问PE用的多吗
瞄了一眼感觉怪怪的不太习惯

如果不使用PE的话,直接操作寄存器或者参考samplecode自己写呢
KL16主要参考KL25_SC.exe的示例程序包吗,还有其他资源可供参考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高版本的啊  我是6.5的
等会去看下你这个版本的  谢谢

编译环境一般都是更新后我就安装的,毕竟很多新型号的芯片老版本编译器会不支持,bug也会修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请问PE用的多吗
瞄了一眼感觉怪怪的不太习惯

PE的功能很强大,客户只需要根据对某外设的功能需求配置即可生成初始化函数,对寄存器相关的操作函数在使能后就能调用。
帮助文档也很强大会详细描述各选项功能、与哪些寄存器有关、内部外设模块的典型应用等。

步步倾心!-飞思卡尔官方例程讲解大全  和   有声有色!-官方视频大全 里都有使用PE的程序讲解及PE使用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环境一般都是更新后我就安装的,毕竟很多新型号的芯片老版本编译器会不支持,bug也会修正。 ...

主要是新型号会更新 ,这一点是我跟新的主要动力
关键是需要破解来破解去的 国内没法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的功能很强大,客户只需要根据对某外设的功能需求配置即可生成初始化函数,对寄存器相关的操作函数在使 ...

恩 谢谢你

PE生成的代码作为参考  还是习惯自己写
对了生成的都是源代码级别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新型号会更新 ,这一点是我跟新的主要动力
关键是需要破解来破解去的 国内没法子

这个没法子,找个能用版本最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法子,找个能用版本最新的吧。

开发Kinetis微控制器除了CW\IAR\MDK,现在又多了一种选择。
Kinetis Design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IDE) 是飞思卡尔今年推出的针对Kinetis开发的免费的编译环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谢谢你

PE生成的代码作为参考  还是习惯自己写

对于初学者还不熟悉模块寄存器可以参考学习
如果嫌代码冗余效率低就自己操作寄存器了。

PE生成的初始化函数等大多是源代码级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MDK还是不太习惯,很少用他

我选择MDK的原因是界面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选择MDK的原因是界面漂亮

没用过高版本的
低版本的好像不太漂亮,编辑器也不大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初学者还不熟悉模块寄存器可以参考学习
如果嫌代码冗余效率低就自己操作寄存器了。

恩
打算用PE辅助开发,谢谢版主
可以结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打算用PE辅助开发,谢谢版主
可以结贴了

不用客气,下次有问题再讨论。
一开始大伙论坛等级低估计都没法修改标题,我给你标题后面加“(已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请问PE用的多吗
瞄了一眼感觉怪怪的不太习惯

KL16应该用KL26的程序呀
我平时也用IAR7+PE1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KL16应该用KL26的程序呀
我平时也用IAR7+PE10.4

我在官网只找到了KL25的程序包了

KL26的有下载吗?提供下链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官网只找到了KL25的程序包了

KL26的有下载吗?提供下链接啊

看来楼主对官网还不熟悉呢,这种程序我都是在开发板页面下载栏download的。
FRDM-KL26Z: 面向Kinetis KL16和KL26 MCU(高达128 KB闪存)的飞思卡尔Freedom开发平台
就下载那个叫FRDM-KL26Z_SC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对官网还不熟悉呢,这种程序我都是在开发板页面下载栏download的。
FRDM-KL26Z: 面向Kinetis KL1 ...

太感谢了
我在这个网址找了很久没找到。。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true&lang_cd=en

只看到右边的FRDM-KL25Z and TWRKL25Z48M Sample Code Package
想不到还有KL26的FRDM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
我在这个网址找了很久没找到。。

助人为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