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USB库如何使用单片机上两个USB接口?

楼主(2014-07-16):
RT
  不知有没有人做过一个单片机上的两个USB口的项目,现单片机上有两个USB口---USB0,USB1,我想用MDK自带的USB固件库开发,单独使用时两个USB都能使用,但放到一起,第二个初始化的USB就不能使用了?
  主要MDK那个固件库又没开源,只提供了API接口函数。

网友A:
那个USB库应该不支持多USB的,我版本有点老了,不清楚最新的。NXP的USB LIB可以支持,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USB库应该不支持多USB的,我版本有点老了,不清楚最新的。NXP的USB LIB可以支持,楼主可以参考 ...

nxp的usb库怎么支持h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USB库应该不支持多USB的,我版本有点老了,不清楚最新的。NXP的USB LIB可以支持,楼主可以参考 ...

我去看看,主要是那个MDK 的库不开源 改都没办法改,只要开源我想改为支持两个应该还是不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nxp的usb库怎么支持hub

不知道诶,上次去问还没计划。这个要软件团队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USB库应该不支持多USB的,我版本有点老了,不清楚最新的。NXP的USB LIB可以支持,楼主可以参考 ...

我找了下NXP的lib都是比较老的,1700 11u那些,最新的是还做出来吗?

网友:
用第三方有源码的协议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了下NXP的lib都是比较老的,1700 11u那些,最新的是还做出来吗?

你用 LPCOPEN 库吧,都是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