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分析仪观察斯密斯圆图上13.56MHz的天线调谐问题求助

楼主(2014-07-16):
各位前辈好:
        我拿别人调试好的13.56MHz的天线在网络分析仪上观察其斯密斯圆图,结果发现在圆图右半面出现一个小圆,在圆图下半面出现一个接近方形的环,请问这是为什么?请各位前辈帮帮忙 小妹是新手 以前没接触过射频。。。谢谢

网友:
自称MM者,必上靓照,召唤大胡子

网友:
唉老规矩了,上图吧
此帖要歪了

网友:
呼叫大胡子

楼主:
这是斯密斯圆图图像 谢谢各位了 急死了

网友:
点数太少了

网友A:
右边的圆环是谐振环,很正常啊;方块嘛,好像点数是少了些,貌似另一个谐振环…
话说这天线阻抗匹配的真闹心啊…S11才-6左右能用利索么…

网友:
擦,刚才没仔细看,你调13.56MHz的天线Mark 2放14.23M干嘛?频带扫1M到30M就可以了,扫到100M没啥意义啊

网友B:
如果有可调电容,调一下天线上面的可调电容,将13.56M的MARK点,尽量调到50欧,也就是圆中心点,SPAN设置小一点START--10M ,STOP20M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圆环是谐振环,很正常啊;方块嘛,好像点数是少了些,貌似另一个谐振环…
话说这天线阻抗匹配的真闹 ...

-6是说它衰减到-6分贝么?这个东西是以前别人调的 我刚学用网络分析仪 也是刚解除射频的东西 所以什么都不懂 谢谢您了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圆圈啊?还有那个圆圈的开口方向有影响吗?我看到前面人留下的资料上圆圈开口向右的并且在右半平面  但是图上左边的那个圆圈开口是向左的并且在左半平面 。。。。。万分感谢 拜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可调电容,调一下天线上面的可调电容,将13.56M的MARK点,尽量调到50欧,也就是圆中心点,SPAN设置小 ...

恩恩 那个谐振点频率和起止频率我意识到了 同样想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两个谐振圆  还有那个谐振圆在左半平面开口向右是正常的吗?万分感谢!!

楼主:
请问点数设到多少才合适呢?万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点数设到多少才合适呢?万分感谢!

给你推荐本书,里面有关于史密斯圆图的知识,应该对你有帮助

网友D:
貌似8753?

1.你测13.56MHz的天线,扫描频率范围2-25M就差不多了。搞1-100M干嘛?
2. mark点为毛不设在13.56M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8753?

1.你测13.56MHz的天线,扫描频率范围2-25M就差不多了。搞1-100M干嘛?

不是53  是8714ES  看来您也比较熟  那两个问题前面几位前辈也说到了 我打算改着试试 可是仪器出故障了开不了机了  今天下午才能过来人修 真衰 。。。 我是想问为什么会有两个谐振点呢?并且圆圈位置跟开口有影响吗?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推荐本书,里面有关于史密斯圆图的知识,应该对你有帮助

太感谢你了!但是我现在没有多少时间去慢慢研究!我是实习 刚到这个公司 以前会这个的同事走了 主管让调这个 这个比较急着用,可是我以前压根没接触过射频的东西 也没用过网络分析仪啊!唉!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E:
扫描点数越多越细,当然,看你仪器会不会变慢。
出现两个圆是正常的,谐振圆可以不管他,不过不知道你是不是从LC滤波器即芯片处看过去的。
天线调整指南:
调整通路电容,主要交叉圆大小变化,调整对地电容,主要影响是频率点沿圆走动。按这个方式调,调几次后,15分钟可以调谐振。

一直有个问题,NXP文档推荐天线自谐振频率大于30M,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另外,不一定要调整到标准的50欧,调整到纯电阻状态,30-80欧都可以,NXP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扫描点数越多越细,当然,看你仪器会不会变慢。
出现两个圆是正常的,谐振圆可以不管他,不过不知道你是不 ...

恩恩  我是断开前面PF芯片从LC滤波处看进去的  这样的话出现两个圆没事是不是?按照您的说法 我只要让谐振点(也就是13,56M频率)处保证纯电阻在30-80欧之间就可以了吗?如果是的话 从图形上看是不是就是谐振圆在13.56MHz时与实轴相交并且保证在30-80欧的范围内就好了?万分感谢!!

网友:
关切中,马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  我是断开前面PF芯片从LC滤波处看进去的  这样的话出现两个圆没事是不是?按照您的说法 我只要让谐 ...

S11是一个射频网络入射端的反射强度,换句话说就是射频信号的功率会被你的匹配网络加天线组成的整体反射回来多少。-6dB嘛,就是说一小半功率都被反射回来了,剩下的才有可能被发射出去,还要看你的天线效率。所以我的看法是30-80欧这个范围是无法接受滴,因为S11会很难看…还是尽量往50靠,不一定非要和实轴相交,保证到圆图中心的距离最短就可以了,S11好歹弄个-12以上吧

-----

漏字了

网友:
给你看个例子

楼主:
谢谢 真漂亮! 恩 请问您的谐振频率是2.45的吗?您的图也是天线匹配网络吗?为什么不是圆呢?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看资料上说天线匹配网络轨迹是一个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斯密斯圆图图像 谢谢各位了 急死了

1.首先你要确保仪器校准正常
2.其次参考面的要校正,也就是用延长线的话,参考面要校正到延长线的顶端
3.中心频率设为你要考察的频率,13.56MHZ
4.展频不要选太大,偏移失真是必然存在的,但是那些频段不需要考虑。

这类的天线都会受到空间场的影响而改变电抗,在史密斯图上是变化的,比如手靠近。
所以满足一定的参数即可。
最准确的参数测量是带完整外壳的测量。就是完全组装好了再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点数设到多少才合适呢?万分感谢!

不知道你现在设置多少,设置到最大值吧,我们用的频谱仪是5071c,可以设置到1601点,就很圆滑了

网友:
是2.45G的天线匹配网络。不是圆?呵呵……这是谐振环上的一段啊,我只从2380扫到2545啊……
话说这个天线本身有点挫,谐振环太大,你看到的绝对算不上漂亮的,只是个例子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S11是一个射频网络入射端的反射强度,换句话说就是射频信号的功率会被你的匹配网络加天线组成的整体反射 ...

13.56M的耦合天线和2.4G的辐射天线不一样,要求没有那么高,相对外界的影响也小些。而且,耦合天线的匹配在卡靠近的时候,谐振点也是会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3.56M的耦合天线和2.4G的辐射天线不一样,要求没有那么高,相对外界的影响也小些。而且,耦合天线的匹配 ...

这个咱承认的,咱不是有点强迫症么……
卡靠近谐振点会偏自然的,等效介电常数变了嘛,调匹配的时候天线下面垫张树脂板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首先你要确保仪器校准正常
2.其次参考面的要校正,也就是用延长线的话,参考面要校正到延长线的顶端
3. ...

恩 现在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  谢谢您!我把匹配电路的值换大了 就好多了  剩下的需要再优化  有后续问题可能需要继续麻烦大家!真的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咱承认的,咱不是有点强迫症么……
卡靠近谐振点会偏自然的,等效介电常数变了嘛,调匹配 ...

现在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谢谢您!可能是我之前仪器没有用好!剩下的需要继续优化!真的谢谢您!您的解释我明白了很多!谢谢!如果有后续问题可能需要继续麻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56M的耦合天线和2.4G的辐射天线不一样,要求没有那么高,相对外界的影响也小些。而且,耦合天线的匹配 ...

谢谢您!现在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剩下的需要继续优化参数!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现在设置多少,设置到最大值吧,我们用的频谱仪是5071c,可以设置到1601点,就很圆滑了 ...

恩恩 我用的点数是它默认的是201  后来也没改但是没有之前那么糟了  可能是我之前那个仪器参数没调好!谢谢您啊!

网友(2014-12-07):
引用 网友C:
给你推荐本书,里面有关于史密斯圆图的知识,应该对你有帮助

感谢提供的资料,有中文的吗

网友(2015-05-07):
请问 你是怎么调试 13.56MHz的天线的?那几个元件的值 怎么 算的?还有天线的匹配是怎么调的?需不需要吧EMC的元件去掉?

网友(2015-06-08):
图纸呢?
这是网有问题

之前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2015-08-01):
使用矢网测出 13.56M 位置阻抗 Z=R+JX;    利用计算公式L=X/(2*3.14*13.56*1000000)  得到电感值LA。 然后设定天线的Q值=10  得到天线的串联阻值 RA=(2*3.14*LA)/Q  使用史密斯圆图工具进行计算EMC滤波后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