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捕捉时速40km的运动物,怎么选择成像元件

楼主(2014-07-16):
想要捕捉时速40km的运动物,怎么选择成像元件

网友A:
哥们儿,你怎么降到40km/h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儿,你怎么降到40km/h了

   撸主已经解决导弹问题了,现在正攻关目标问题----电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儿,你怎么降到40km/h了

   撸主已经解决导弹问题了,现在正攻关目标问题----电驴  电视制导

网友:
参考三代坦克火控系统,动对动,40KM/h, 无压力。

网友:
LZ不过是要上山打野猪而已,用网子就能捕获了。

网友:
做出来别忘了分享一下
等过年回家的时候用来捉老鼠

网友:
你运动达到40

网友:
要知道速高比,速就是目标的速度,高就是目标与观测者的距离。相同的速度,观测者离目标越近,需要产生的跟踪角速度越大。成像元件需要安装在随动机构中,由随动机构转动。

网友:
看样子也只有国字头的单位会用这种设备,草民接触这个算不算是泄露国家机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儿,你怎么降到40km/h了

要求放低,高了实在找不到啊

网友:
如果只需要成像探测,就用黑白的,全局快门,每秒几百帧的都有

网友:
重点从你那里观察物体的角速度是多少,物体在视场角多大

网友:
雷达,不二之选。至于电扫还是机械扫,你自己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