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接触avr,仿真可以,但是在片上没反应

楼主(2014-07-16):
先上程序
#include "./config/config.h"
#define xtal 11
void PortInit()
{
    PORTB=0xff;
    DDRB=0xff;

    PORTC=0xff;
    DDRC=0xff;

    PORTD=0xff;
    DDRC=0xff;
}
void delay_1ms(void)
{
    uint16 i;
    for(i=1;i<(uint16)(xtal*52-2);i++)
    {

    }
}
void Delay(uint8 Ams)
{
    uint8 t;
    for( t=0;t<Ams;t++)
    {
        delay_1ms();
    }
}

int main(void)
{
    PortInit();
    LEDOFF();
    while(1)
    {
        LEDFLASH();
        Delay(10);
    }

    return 0;
}
仿真正常闪烁都没问题
使用的是11.0592M的晶震 两个20p的瓷片电容
熔丝配置
CLSEL3-0:1111
SUT10:10
BODEN:0
BODLEVL:1
BOOTRST:1
BOOTZE10:00
EESAVE:1
CKOPT:0
SPIEN:0
WDTON:1
RSTDISBL:1
关于锁定的都是0

LED正极接470电阻接5V
LED负极接PORTC.0

给看看哪的问题吧

楼主:
用万用表量电压一直是2.2V的样子

网友A:
闪烁频率太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烁频率太快了吧

一看你回复就想到了

仿真的时候用的始终是1M的速度 没设置    所以看起来延时没问题  但是实际有坑了

网友(2014-11-26):
  PORTD=0xff;
    DDRC=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