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热风机只出风不加热了?

楼主(2014-07-16):
呃,昨天用时还好好的,今天就不行了,温度指示灯还一直在闪,是什么故障?King Kong 850~~这个东西怎么修?

网友:
电热丝或者电热丝的连接线断掉了

网友A:
电热丝断了,换个吧

网友B:
我的安泰信850,都换过好几个发热芯了,最后买的这种看结构要靠谱得多,用了几年还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丝断了,换个吧

这个去哪买呢?淘宝上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安泰信850,都换过好几个发热芯了,最后买的这种看结构要靠谱得多,用了几年还没坏。 ...

King Kong是啥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King Kong是啥牌子?

先taobao搜,搜不到就拆开给卖家看图买代用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去哪买呢?淘宝上有么?

找卖家哦

网友:
我的刚好相反,不会修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