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带供电功能的接线简单的总线呢?

楼主(2014-07-16):
小弟现在设计一个检测模块,需要进行组网通信,所有的模块都是装在一个设备上,通信距离很近,数据量也很小,本着不做死没意思的精神,想提高一下设计难度,用两根电线实现设备的组网和供电的功能,不区分正负,可以叫楼下的组装工人随意接
======分割线=========
设计期望:两根线完成供电和组网通信,并且两根线不区分正负;从机通信接口简单易实现;从机需要5V50mA的供电;

现有的物理总线:

RS232        缺点:pass
IIC                缺点:pass
RS485        优点:很多;                                        不足:不能给设备供电,不能+-接反;
HART                优点:两线通信,兼容模拟电流环;         不足:不能总线式组网,接口phy巨复杂,供电量十分有限;
CAN                缺点:高速通信总线,此处不合用;
LIN                优点:接口简单,只用3根线完成供电和通信,很多MCU的UART有LIN总线接口功能;        不足:比期望多了一根线;
1-WIRE        优点:可以两根线完成供电和通信,可组网;                不足:正负不能接反
M-bus        优点:基本满足设计期望                                        不足:从机的电流吸收限制在1.5mA以内,不够用
POE                缺点:这是以太网,线太多,pass
电话线        优点:两线,供电兼备                                不足:设计用于模拟信号传输,而且比较复杂
电力线载波  优点:可以供电                                        缺点:稍微有点复杂
EIB                正在研究,估计phy芯片不好买

-----------------补充-----------------------
为了降低通信握手复杂度,通信系统设定为单主机模式,每次会话由主机发起,和modbus一样,避免从机之间的冲突
通信速率很低,物理层要有较强抗噪声能力,因为设备可能放在变频器旁边的。

寻找这种总线的初衷是简化生产装配,节约线材,降低工人的学习培训成本
----------------------------------------------
找到一个网站,里面有各种总线的名字   http://www.interfacebus.com/Interface_Bus_Types.html

-------------本坛相关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4622347-1-1.html两条线,既供电,又通讯,有什么芯片?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light=%E5%A4%9ACPU多CPU单线通信原理与实现
http://www.amobbs.com/thread-786475-1-1.html

楼主:
看来看去只能用Mbus了,存在的就是合理地

网友:
貌似楼宇对讲系统就是两根线的,电话线也是,没有极性。。。

网友:
RJ45 Poe,这个方案和配件都多

网友A:
MBUS?   什么总线 和II2C一样?

网友B:
可以参考电话机的电路
其实用串口也可以: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light=%E5%A4%9A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US?   什么总线 和II2C一样?

Mbus不是SMbus

Mbus主要用来抄水表,热表和电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抄表总线

网友:
M-bus ,1.5ma还嫌大?

网友C:
楼主您所列举的这些物理总线内就有四项 pass 了,您都已经认定为 pass 了,那为何不采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电话机的电路
其实用串口也可以: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09651&h ...

我刚想说这个,就被你抢了先,这个我觉得,在加一个桥堆,就可以不关心正负了,(每个模块上都加一个桥堆)

网友:
好像有个消防二总线的,貌似资料很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所列举的这些物理总线内就有四项 pass 了,您都已经认定为 pass 了,那为何不采用呢?  ...

这是为了凑字数 ,pass是排除了,剩下的才是值得借鉴的

网友:
电话线最好,偷电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看去只能用Mbus了,存在的就是合理地

别的不说,RS485网上可以实现无极性通信的一搜有好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为了凑字数 ,pass是排除了,剩下的才是值得借鉴的

明白了,我一直认为 pass 是通过的意思,我程序搞久了 pass 与 fail 的词意之间都快分不清楚了,哈~

网友:
消防总线我搞过

网友:
用以太网吧,POE,和你的这些方案相比就是多几根线就完事了,都是现成的,距离近无所谓了

网友:
knx不知道如何

楼主:
knx除了接口芯片不好买而且略贵,功能上应该是最适合用来通信和供电的

网友:
不知道在实际应用中,楼主的需求是不是需要重新敷设线管啊?如果是需要铺设线路,那多放一条,有没什么差别啊!。

。。要是说在现有的线路上进行改造升级,那就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对症下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knx除了接口芯片不好买而且略贵,功能上应该是最适合用来通信和供电的

的确是的,有专利费,而且不便宜

网友:
自己做。几年前我做过。下行电压,上行电流。挺简单。

网友:
去看看KNX,估计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可以参考ppi的接口

网友D:
参照消防的二总线,刚好都是完全满足你的要求。不过的设备50ma电流比较大,带载数量不能多,你可以降低设备功耗的话,一两千米通信都是妥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参照消防的二总线,刚好都是完全满足你的要求。不过的设备50ma电流比较大,带载数量不能多,你可以降低设备 ...

是叫SBUS吗?
好像叫什么防区模块上有用到

网友:
我家的太阳能能显示水量和温度,更奇葩的是它用的就是两根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我一直认为 pass 是通过的意思,我程序搞久了 pass 与 fail 的词意之间都快分不清楚了,哈~ {:b ...

我也是这样人为的 一直以为pass是通过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叫SBUS吗?
好像叫什么防区模块上有用到

不是sbus,是消防上每个厂商自定义的一种总线协议,大体就是主机发给从机是电压信号,从机回是电流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样人为的 一直以为pass是通过的意思

哈哈~ 其实这用词也蛮玩味的,除了程序员会找查之外,估计大多数的人在大多数的场合都会认为这是排除掉的意思,您可以见这帖,我于第 89 楼及 94 楼也有讲述过。
这个用词在我们这儿也是一堆人都认为 pass 是排除掉的意思,但又有很多学生考试过后您再问他考的如何,若考得好他通常都会说 All Pass (学生会唸成 O Pa),代表是考试都通过的意思,所以这也是常另人搞不清楚。
若要弄清楚这 pass 的用意,还得与前后语句一起参考才能得知这 pass 表示的含意,所以我会说这用词的确是蛮玩味的,呵呵~

网友(2016-03-11):
消防二总线就类似MBUS,最大供电电流3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