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些单片机可以直接用串口下载的啊?

楼主(2014-07-16):
不想去弄下载线啥的。

网友:
1、那些不仅仅是下载线,当你的程序慢慢变得复杂时,它们能帮你定位问题

2、一根质量上成的usb转串口线都比下载器贵

网友:
STM32也可以呀!

网友:
STM8也行啊,不过要看那FLASH够不够,官方的差不多占了4K

网友:
种类太多了吧

网友:
说的是ISP编程吧,一般有串口的都可以吧

网友:
51类似的,一般都可以用ISP下载的

楼主:
看了STC的数据手册,还有官网。确实有点出乎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