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独轮车问题!

楼主(2014-07-16):
请问有哪位高手做过独轮车的?独轮车是否需要像四轴一样解算出三维的角度?现有的两轮平衡车都是指需要一维的角度就可以了,求高手指教独轮车秘诀!

网友:
一维即可

网友A(2014-09-26):
路过,我的目标就是独轮,同样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我的目标就是独轮,同样不懂,帮顶

请问你是在做独轮车吗?留下方式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我对平衡自动控制感兴趣,但是我很脆,大一,两轮起步中!如果你想和菜鸟交流,qq;416837736

网友B(2014-11-04):
我在调平衡车,成品的平衡车侧向倾斜的角度用来判断车子是否倒地的,这个是确定的。
还有一个是我猜测的,就是左右转向的角度(只能使用角速度,角度无法依靠重力来纠正偏差),这个可以用来改善车子行进过程中的一些性能吧,具体是怎样我还没有研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调平衡车,成品的平衡车侧向倾斜的角度用来判断车子是否倒地的,这个是确定的。
还有一个是我猜测的, ...

     看到你买的一个独轮车在调试,可以交流一下,ID的后面9位数字是企鹅

网友(2015-01-15):
请问传感器用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