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驻波表制作,用于测试天线匹配的

楼主(2014-07-16):
U段驻波表

网友:
如何校准?高频不简单。

网友:
好东东,端个板凳听课!

网友A:
用微带做定向耦合器,因为奇偶模相速度不同,会让方向性比较差。。。大概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微带做定向耦合器,因为奇偶模相速度不同,会让方向性比较差。。。大概玩玩还是可以的。

频率确定的话,可以用现有20db coupler. 可以避免电路板误差

网友:
直接买个大红点算了  自己做不好校准

网友:
看来这里HAM也不少。

网友(2015-02-04):
用惠斯通电桥的方式测驻波,测量天线偏离50欧姆阻抗的程度,比这个简单点

网友B:
我一直不明白成品驻波表为啥这么贵,没啥东西啊里面

网友:
做高频设备,工具很贵啊

网友(2015-04-17):
微带取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不明白成品驻波表为啥这么贵,没啥东西啊里面

匹配,隔离,平坦度,精度,这四个指标随便一个就能玩死人

网友:
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