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上一份DC升压原理图,顺便问下为什么把变压器两端接一起

楼主(2014-07-16):
RT,右端不是应该接地吗?为什么接到MOS管漏极去了?

楼主:
同相端标错了,应该是反激的

网友:
把T1当电感看就好了。

网友A:
不考慮對人觸電時,經濟實惠的自藕升壓.

网友B:
这是个不隔离的开关升压电源,把变压器看作二绕组的自耦变压器即可。

网友:
提高升压比例, 2个电感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慮對人觸電時,經濟實惠的自藕升壓.

哦,原来如此,请问下如果把下面断开,右边接地,应该也是可以工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不隔离的开关升压电源,把变压器看作二绕组的自耦变压器即可。

恩,可是这个变压器匝比很高(1:20左右),要不要自耦是不是无所谓了?另外自耦和不自耦二次绕组方向应该不会改变吧。
我现在想把这个电路右边断开,然后接倍压整流,调出来2Kv请问是否可行?

网友:
改为隔离的应该可行,只是反馈回路也要改成隔离的电路形式才统一。另外,对高压2kv部分要适当设计、妥善处理,包括元器件选择和PCB设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