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用USB给锂电池充电。。。

楼主(2014-07-16):
如果是通过数据线接入外部电源给锂电池充电,这里的外部电源包括电脑USB及从其他各种类型的充电器引出来的。。。我查看下好像各种USB接出来的电流都不一样,如果给锂电池充电,充电板上前端是不是有必要加USB适配器?我看到有SOT23-5的,不知是否有必要加?望诸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什么叫 "USB适配器"?

楼主:
我的本意:适配器:兼容多种USB端口类型

楼主:
之前没接触过USB充电,诚惶诚恐。。。

网友:
  有专用的USB充电IC

网友A:
要从电脑usb口获取大于100mA 电流,需要完成 usb枚举的吧,好像。

网友:
那个端口意思是USB-A ,MiniUSB,MicroUSB,不是不同电流的。你在充电端做个最大充电电流限制最好,不做限流的话,依靠充电器那边自己的限流措施也可以

网友:
你说那个应该是D+,D-上自适应各种手机的

网友:
你说的适配,是给手机充电时用的

电脑USB提供的电流通常不超过500mA

楼主:
嗯,我的意思是指在用USB给锂电池充电时,USB数据线上的D+,D-是不是应该处理下???如果处理的话,该如何处理?

楼主:
这是网上找到的一个芯片,具体作用我上图,大神们有空帮忙看看。。。不知是否有必要加?

楼主:
完整的datasheet...

网友:
首次见到这样的充电IC 马克

楼主: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网友:
我的本意:适配器:兼容多种USB端口类型

这是神马节奏?

楼主:
唉,贻笑大方了。。。

楼主:
整理思路:我想通过USB给锂电池充电,考虑到电脑USB输出最高500mA,甚至是100mA;另外用充电器通过USB给锂电池充电时,电流最高好像2A左右,小米的充电器好像1A,小木移动电源好像是2A。
疑难:
1电脑USB对外充电时,好像与D+,D-有关,该如何处理?我看到好像有短接之类的。。。
2用充电器充电时,充电电流不同,在用充电管理IC式,是不是有影响?比如说设定充电电流1A,那么在100mA停止充电时,不同的充电来源(500mA,1A,2A)时,是不是结果一样?

网友B:
绕了半天,其实就是个欧姆定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了半天,其实就是个欧姆定律的问题。

大神,请多多指点~

网友:
大神不敢当,D+,D-如何处理咱不懂,充电管理IC设定好以后,不同的充电来源(合格的5V输出的)只影响充电时间,也就是不同的电源电池充满的时间是不同的。

楼主:
目前的一点想法:通过设置USB的D+与D-使其输出500mA电流,至于其他高于500mA的电流在经过充电管理IC时设置充电电流为500mA,进行充电。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从电脑usb口获取大于100mA 电流,需要完成 usb枚举的吧,好像。

根本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从电脑usb口获取大于100mA 电流,需要完成 usb枚举的吧,好像。

那我上次不小心短路USB的电源怎么就烧了呢,我的镊子可没枚举过哦

网友:
不是有锂电池管理芯片的,加一个就好了

楼主:
今天问下老总,老总意思也是只要接电源+-。不管D+D-,直接就可以得到500mA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一点想法:通过设置USB的D+与D-使其输出500mA电流,至于其他高于500mA的电流在经过充电管理IC时设置 ...

什么叫使其输出500mA电流?
电源输出什么电流从来不归充电芯片这边控制.

这一坨识别的意义是, 确定电源供电能力 ,启用相应等级的电流来充电. 比如普通USB口, 那么用<500mA或者某个电流. 如果是个支持大电流的口, 那么启用更大电流. 就这么一回事儿.  至于启动多大电流充电, 这个通过控制充电芯片来实现.
未做识别就启用大电流充电,可能损坏usb供电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