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卡能自动识别短信中心号码吗?

楼主(2014-07-17):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到GPRS模块发短息,有个概念还不是很清楚。关于短信中心号码这个问题?
这个短信中心号码是要自己设置还是只要插上SIM卡以后就能自动识别出来不用设置。设置了以后是保存在
sim卡中还是保存在GPRS模块中?

网友A:
我用TC35模块就没管过短信中心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TC35模块就没管过短信中心号码

好的谢谢了,问题是我自己设置了以后怎么才能恢复呢?

网友:
短信中心号码在SIM卡中,移动公司已经设置好了,不用自己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自己修改了,需要改回来才能用

谢谢,学习了

网友C(2014-10-08):
开机后可以通过at 指令获取短信中心号。。。。。 如果卡有异常,无法在线,就无法获取短信中心号, ,  这个可以作为开机自检的一部分。

网友(2014-11-18):
可以让模块自行管理。

网友:
修改之后应该可以再改回来啊

网友(2016-07-06):
引用 网友C:
开机后可以通过at 指令获取短信中心号。。。。。 如果卡有异常,无法在线,就无法获取短信中心号, ,  这 ...

请问读取短信中心号码的指令是什么?没有找到

网友(2016-09-26):
我最近也在做sim900a模块的短信功能,发现通过AT+CSCA?查回来的短信中心号码是广东地区的,但是sim卡实际上是厦门的,不知道是不是sim卡内的短信中心号被修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