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pb16.6 for linux 安装指南

楼主(2014-07-17):
这里我总结了一下在linux中安装allegro spb16.6的方法。已经应用到最新hotfix补丁。

一切皆在文档中:

建议还是用我找到的这个补丁要好些吧。呵呵,用时见效果。

刚在虚拟机里试了一下那位朋友发的crack,还是可以用的,只是有的特性好像不是很全。

结贴了,谢谢大家来访,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打击那些专搞神秘的人。
呵呵!

网友A:
大哥,allegro spb16.6 for linux的安装包和Crack能给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allegro spb16.6 for linux的安装包和Crack能给个呗?

没问题,不过有点大,7-8个G,我考虑把补丁传上去就可以了。您可以到官网下,我这边下载速度是1M左右,2个小时可下完。我这边传太久了。
嗯,补丁,我整理下就传上来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allegro spb16.6 for linux的安装包和Crack能给个呗?

安装包。。。。   http://dl.vmall.com/c0cllj4xw3

Linux版本的Allegro SPB16.6 Hotfix031的链接。。。。pan.baidu.com/s/1ntK9Sxj

cra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包。。。。   http://dl.vmall.com/c0cllj4xw3

Linux版本的Allegro SPB16.6 Hotfix031的链接。。 ...

您发的这个补丁,完全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包。。。。   http://dl.vmall.com/c0cllj4xw3

Linux版本的Allegro SPB16.6 Hotfix031的链接。。 ...

这个pubkey 那么新,我在网上找了很多,都是1.7的。09年的!

网友C:
请问,5楼的Crack如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5楼的Crack如何使用?

里面是个license和key。用过allegro的人应该清楚。

网友:
这个可以有,目前用的windows 版本的 16.6,fpm不能用了,不爽

楼主:
linux-mint 特效全开,用起来更流畅!

网友:
这个非常好,我准备脱离WINDOWS了。

网友:
果断收藏,挪不动linux平台的就剩cadence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linux-mint 特效全开,用起来更流畅!

请问这个是什么发行版的LINUX?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包。。。。   http://dl.vmall.com/c0cllj4xw3

Linux版本的Allegro SPB16.6 Hotfix031的链接。。 ...

Hotfix031补丁那么大呀?

有没有安装文件是百度网盘可下的呢?菊花公司网盘让人讨厌,只有可怜的5G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是什么发行版的LINUX?

linux-mint 17

网友D:
这个版本的LINUX好象非常不错啊?比FEDORA或者UBUNTU好用吗?

网友:
用的是英文版?没有中文版吗?

网友D:
这个桌面好象是叫Cinnamo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桌面好象是叫Cinnamon吧。

有中文的。是cinnamon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版本的LINUX好象非常不错啊?比FEDORA或者UBUNTU好用吗?

基于UBUNTU的,DEBAIN体系

网友D:
FEDORA 20好象也可以安装cinnamon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FEDORA 20好象也可以安装cinnamon桌面。

可以,如果组件配置好了,比linux-mint 要好用一些。 linux-mint17有的地方存在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D:
FEDORA 20好象也可以安装cinnamon桌面。

网友:
楼上LINUX环境很强啊。

网友C:
请教楼主,为什么我装完后菜单里没有链接啊?
我装的是5楼的安装包和hotfix,还没Crack。

截图传不上来,提示Server (IO) Error,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为什么我装完后菜单里没有链接啊?
我装的是5楼的安装包和hotfix,还没Crack。

默认么有菜单选项的,自己创建几个.desktop的文件,然后在SPB166/bin这个目录添加几个简单的脚本文件就可以。
脚本文件这样写:
# !/bin/bash

cd /home/您的主目录/您的SPB166工作路径/
source spb166
allegro或者concepthdl或者projmgr

例子:
# !/bin/bash
cd /home/love/Documents/cadence/SPB166/
source spb166
allegro

.desktop文件里边allegro和concepthdl终端项选true。projmgr选false就可以了。图片可以自己做。在desktop里边指向过去就可以了。
help文件只需要添加.desktop就可以了。

另外最好修改一下allegro.ini 里边的项目路径,指定到一个默认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安装包。。。。   http://dl.vmall.com/c0cllj4xw3

Linux版本的Allegro SPB16.6 Hotfix031的链接。。 ...

看文件名有X86...,64位系统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文件名有X86...,64位系统能用吗,

应该不能吧。。我没装过64位的。。。据说SPB17只有64位的

网友:
LINUX下的搞不定,没精力搞了。

网友:
似乎linux下没有or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