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显示问题(无字库,点阵显示)

楼主(2014-07-17):
            LCD12864无字库,点阵显示,如何实现反色的显示,如图:
            一般正常的显示:

       是不是通过取模软件,去对应字体的反码实现的!

网友A:
也可以正常取模显示,然后对特定区域进行反色

网友B:
数据^0xff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正常取模显示,然后对特定区域进行反色

这个是不是有其他的指令吗!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有其他的指令吗!请指点!

自己对相应的数据位取反就可以了。

不过你用的是51没那么方便,我是用STM32,直接在RAM上建立128×64大小的显示缓冲区,整个往LCD传

网友:
把显示的字模数据取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对相应的数据位取反就可以了。

不过你用的是51没那么方便,我是用STM32,直接在RAM上建立128×64大 ...

我用的AVR!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0xff   ,就好了。

这位仁兄的方法简单,实用,快捷!
已经验证!可行!谢谢!

网友:
用取模软件取一下就行了,多试一下就有经验了

网友:
可以这样实现,假如可以读的话,可以读出来然后数据取反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12864的控制器有个反显控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