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输出反激式DC-DC设计

楼主(2014-07-17):
现在打算做一个DCDC反激式电源,由于没做过反激式的电源,特向各位大侠请教。
大致参数如下:VIN=66-154v,额定110V,Vout=110v,输出功率100W。
请大侠们无私分享经验,比如用哪个IC,工程中要注意什么之类的,谢谢大家!

网友A:
我来把分收了吧。

电源芯片:UC3843B    两种方式同时供电,1:用两个2512 1W的 10K  串联接到高压输入上。2:反激电源输出2路,一路主输出110V 1路辅助输出13V,在电源工作后输出的13V给主芯片供电。注意在13V后加一个限流电阻,齐纳二极管,以及LL4148。

mos管:建议选用IR220N

电流采样电阻:选用2512 0.5欧姆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把分收了吧。
电源芯片,UC3843B    芯片电源供电,用两个2512 1W的  4K7 串联,反激电源输出2路,一路 ...

您能画一个大致的原理图吗  我对这些没啥经验   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能画一个大致的原理图吗  我对这些没啥经验   谢谢啦

这个电路目前应用很成熟,成本低,体积小。性能良好,可靠性高

网友:
高手啊,具体的值都给出来了。

网友:
不差钱用PI的芯片吧,TOP系列的,能省一大堆外围元件。不怕买到假MOS管了。
有仿真软件可以做参考,当然有些还要自己算算。

网友B:
这个做什么用啊,对输出纹波啊,动态响应啥的有啥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目前应用很成熟,成本低,体积小。性能良好,可靠性高

能提供清晰一点的版本吗,让我们这些小白,学习下,谢谢

网友C:
开关电源的电路简单,难的是高频变压器的计算和绕制。

网友:
220v ac 转110 ac 功率200w左右 ,不用变压器方案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什么用啊,对输出纹波啊,动态响应啥的有啥要求吗?

动车火车上用到的  对纹波要求没有特别高   您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的电路简单,难的是高频变压器的计算和绕制。

很赞成  变压器是大问题  即使现在知道大概的原理图   选变压器挺麻烦

网友:
很赞成  变压器是大问题  即使现在知道大概的原理图   选变压器挺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车火车上用到的  对纹波要求没有特别高   您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

哇塞,火车上用的,牛逼啊。
反正我建议用PI的芯片。你先用PI的仿真软件出个图试试。挺不好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赞成  变压器是大问题  即使现在知道大概的原理图   选变压器挺麻烦

初级电感量(uH)        39.74                 初级匝数(T)        87         导线面积        2.08   磁芯存储能量        0.00137         导线直径        1.63
功率输入(W)        137.02                 气隙宽度(mm)        4.16
输出
110V         匝数148     导线面积0.23      导线直径0.54       电容耐压220.00         电容容量900.00 uF
13V         匝数18      导线面积0.01     导线直径 0.13       电容耐压26.00         电容容量50.00   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塞,火车上用的,牛逼啊。
反正我建议用PI的芯片。你先用PI的仿真软件出个图试试。挺不好做的。 ...

我用PI的仿真软件做了参考设计   但是就是不能设计出110V输出的电路   最高只能输出100V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电感量(uH)        39.74                 初级匝数(T)        87         导线面积        2.08   磁芯存储能量        0.00137         导线直径        1.63
功率输 ...

真牛  这些都是怎么算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PI的仿真软件做了参考设计   但是就是不能设计出110V输出的电路   最高只能输出100V    怎么解决这个 ...

这个软件的设计上限就是100V,不过多了十分之一而已,改动应该不会太大。
其实老外设计参数余量都挺大的,你在这个基础上直接改输出分压电阻就行了。把那些稀奇古怪的电阻值近似一下换成常见的组合。
软件应该不止提供了一种磁芯吧,根据你的体积要求选择一个常见的。
根据要求绕一个,边磨气隙边测电感。剩下电路自己慢慢研究。或者整理好磁芯说明书去打样试试。做好后测测各部分波形是否正常。

如果你要自己算,就买几本书,找些资料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的设计上限就是100V,不过多了十分之一而已,改动应该不会太大。
其实老外设计参数余量都挺大的 ...

好的  真心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