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I.MX6参考设计中这2个器件的作用是什么?(已解决)

楼主(2014-07-17):
如图,器件SH13和R27?

网友A:
SH13(是不是Short)感觉像是跳线用的,二选一。R27可能是磁珠或0欧小电阻吧,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13(是不是Short)感觉像是跳线用的,二选一。R27可能是磁珠或0欧小电阻吧,不知道是不是。 ...

SH13的确是跳线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调试方便
但0.02欧姆的电阻 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SH13的确是跳线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调试方便
但0.02欧姆的电阻 不知道有什么用 ...

很可能是磁珠,虑除一些杂波。

网友B:
R27应该是滤波用的。

网友C:
R27是用来量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27是用来量电流的

那可以去掉咯

网友C:
当然,我一般都删掉了,第一版调CPU的时候可以参考,以后就没啥用处了。

网友D:
楼主你好,R27是用来测试用的,用来测量电流,6楼正解~~
SH13的话,在飞思卡尔所以的参考电路中SH都是默认短路的,没有特别的用途。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可以把左边那段割断,在右面两端接上0欧姆电阻或者你要接的器件,或者是焊死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R27是用来测试用的,用来测量电流,6楼正解~~
SH13的话,在飞思卡尔所以的参考电路中SH都是默认 ...

好的,谢谢你的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7应该是滤波用的。

电阻,没有滤波的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我一般都删掉了,第一版调CPU的时候可以参考,以后就没啥用处了。 ...

0.02欧姆,估计一般的万用表还测不出来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R27是用来测试用的,用来测量电流,6楼正解~~
SH13的话,在飞思卡尔所以的参考电路中SH都是默认 ...

是用万用表在该电阻两端进行测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0.02欧姆,估计一般的万用表还测不出来哟

毫伏档测量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毫伏档测量压差

试了下 公司这个自动挡的 误差太大了 N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毫伏档测量压差

i.MX6未使用的模块 供电管脚悬空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i.MX6未使用的模块 供电管脚悬空可以吗?

我认为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i.MX6未使用的模块 供电管脚悬空可以吗?

我看了一下数据手册,供电部分是不可以悬空的。你看以数据手册,第23页中有详细说明。

楼主:
请帮我把本帖标注成(已解决),我不能编辑楼主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帮我把本帖标注成(已解决),我不能编辑楼主位了。

好的,木有问题。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