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在用FPGA实现了mcx314大部分功能,并成功用于一款PCI4轴...

楼主(2014-07-17):
    目前国内市场上4轴运动控制卡。很多用日本的mcx314或plc6045bl的运动IC来降低开发难度。好像很多国内做运动控制卡的都是。包括凌华pci1020卡。众为兴ADT850,以及早期雷赛卡。北京阿尔泰的运动控制卡。
pcl6045bl好像370元起。mcx314as500元起。差价100元左右。小弟比较擅长FPGA,所以参考mcx314功能做了一款运动IC直接用在公司的pci的4轴运动控制卡上。除了mcx314as那个位模式插补基本大部分功能都实现了。
由于是全硬件插补所以速度跟精度都还可以。由于FPGA代码都是自已编的,所以很容易进行功能修改跟扩充。感觉国内其实高速高精用的场合不多。大部分场合就是可以回零,能直线圆弧插补就可以了,所以能实现mcx314功能可以用在很多非标场合。

目前FPGA实现的功能如下:(谢谢大家指教)

● 4轴伺服/步进电机控制;

● 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4MHz,脉冲输出的频率误差小于0.1%;

● 脉冲输出可用单脉冲(脉冲+方向)或双脉冲(脉冲+脉冲)方式;

● 4轴均有位置反馈输入,32位计数,最大计数范围 -2,147,483,648 ~ +2,147,483,647;

● 直线或S曲线进行加/减速;

● 任意2-3轴直线插补,插补精度是±0.5LSB;

● 任意2轴圆弧插补,插补精度是±0.5LSB;

● 可用连续插补功能,最大驱动速度4MHz;

● 每轴都有2个32位比较寄存器,用于逻辑位置计数器或者实际位置计数器的位置大小比较,可用于软件限位;

● 可接收伺服马达驱动器的各种信号,如编码器Z相信号、到位信号、报警信号等;

● 每轴有3个STOP信号,可用于原点搜寻、编码器Z相搜寻;

● 运动中可以实时读出逻辑位置、实际位置、驱动速度、加速度、驱动状态;

● 位置计数器具有可变环形功能,逻辑位置计数器及实位数器是32位长的上/下环形计数器;

● 每轴有8入4出光耦隔离数字I/O,除2限位信号外均可作为通用I/O使用,数字输出可用于伺服开启,伺服报警复位等信号;

● 可以使用固定线速度模式;

● 自动回原点功能;

● 外部信号触发的同步停止功能;

● 目标位置同步停止功能;

● 手轮和外部信号操作功能;

本人有10年的运动控制以及数控的开发经验,可以相互交流!!!!

网友:
不懂,但看起来很牛X样子,前排占座.

网友:
同意,刚注册就来发贴子。

网友:
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好像很牛的样子。

网友:
发点资料来看看,信不信我举报你

楼主:
就是用一块FPGA实现所有运动控制算法。例如回零,加减速,以及插补

其中直线圆弧插补都是FPGA实现的也叫硬插补

欢迎交流!!!!!

楼主:
国内毕竟用小日本的运动IC多

开发运动IC小。

其中有用FPGA开放运动IC做得好的
乐创

众位兴(好像不稳定,以前mcx314,现在自已开发的不够稳定)

楼主:
欢迎同行交流

楼主:
发一个众位兴卡的资料。

楼主:
我做的比他的好点。

网友:
这卡的知识产权是属于你公司还是个人?你们在哪儿?

网友:
搞款FPGA运动控制开发板,带领大家入个门啥的,这个比较实际。

网友:
前排围观,看看效果

楼主:
卡的知识产权属于我的。核心就是那块FPGA里的算法

我在上海漕河泾。

好像上海搞运动IC的还有个啥云山数控

网友A:
请问楼主选用的是哪款FPGA,希望楼主也能贡献点开发这款运动控制芯片的资料出来

楼主:
有用在木工机,pcb钻孔机,激光切割上。

个人感觉国内的很多数控只要可以回零,走下直线圆弧插补就可以了

真正小直线前瞻或者样条拟合这些高速高精还是用的场合少。

楼主:
固高的卡是pci+DSP+FPGA架构
它的核心算法是dsp做的,fpga只是做逻辑输出

因该是软件插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选用的是哪款FPGA,希望楼主也能贡献点开发这款运动控制芯片的资料出来 ...

用的actel的AP3的FPGA

这样不需要单独的配置芯片

而且保密性也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actel的AP3的FPGA

这样不需要单独的配置芯片

那FPGA是不是也不便宜?上百了吧?还不算软件。

另外,楼主啥时候开源?

楼主:
我主要参考这个来开发的。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先看看

楼主:
有没做这块的同行啊
交流下

网友C:
PCL6045 310元含税!我一年要用500片左右!

网友A:
目前我也用一些MCX314AL,比楼上的PCL6045贵百来块,楼主你的这个FPGA硬件成本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L6045 310元含税!我一年要用500片左右!

我的功能跟mcx314以及pcl6045bl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也用一些MCX314AL,比楼上的PCL6045贵百来块,楼主你的这个FPGA硬件成本多少钱呢 ...

硬件成本140元

网友D:
计划卖多少钱?

网友:
这个N多年前就有人实现了吧......

楼主:
目前我的运动IC是用在我的pci4轴运动控制卡上

其实做进usb或以太网都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划卖多少钱?

我的运动IC是用在我的pci4轴运动卡上

就是pci+FPGA的构架

卖1200元

当然有量1000也是可以的

我的卡成本在400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运动IC是用在我的pci4轴运动卡上

就是pci+FPGA的构架

你是华中理工大的?哪届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华中理工大的?哪届的呢?

机械学院2000界。2003毕业。做数控以及运动控制1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华中理工大的?哪届的呢?

现在叫华中科技大学。周济我们那的

网友D:
现在叫湖北科技大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叫湖北科技大学。

网友E:
高手!

我做的方法是copy老外的。

能对EasyControl控制系统指点一二吗?

网友F:
我也研发了一款基于PCI的运动控制卡,省去了9052芯片,直接FPGA里面搞了一个PCI通信接口,并且大量的运动控制算法都集成在一块FPGA上。有整套方案贱卖包括软硬件跟PCB等,需要请联系我,2401547092。

网友:
都是高手,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手!

我做的方法是copy老外的。

EasyControl 是什么

网友:
论坛上我发了几个贴子了啊!
请多指教!

网友:
果然都是高手

网友:
mark FPGA 运动控制卡 PCI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高的卡是pci+DSP+FPGA架构
它的核心算法是dsp做的,fpga只是做逻辑输出

固高的GE,GT,GTS,我每年用百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也用一些MCX314AL,比楼上的PCL6045贵百来块,楼主你的这个FPGA硬件成本多少钱呢 ...

你也在用mcx314.我也再弄。。一片要六百多块钱。我们公司也要弄。。有兴趣交流一下。329405086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高手!

我做的方法是copy老外的。

怎么COPY,COPY哪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怎么COPY,COPY哪家的

open source :www.linuxcnc.org

网友(2014-08-19):
前段时间实现的用S曲线自适应算法,楼主给指教指教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4634-1-1.html
表述不是很确切,自适应是只会先计算S曲线的参数,若匀速段计算结果小于0,则自动降低最高输出频率,使得S曲线加速段与减速段对称。

网友:
如能在运动控制领域坚持10年,国内的人也不多了,也没有必要自称小弟了,你比大部分人要资深了.关键独立板卡不好卖,要能卖系统,提供解决方案才行

网友:
赞一个,都是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E:
open source :www.linuxcnc.org

你好,你copy老外的代码时,上位机似乎也是运行在linux平台的呀,你是用它的代码自己在windows开发了是吗?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2014-09-27):
好多人玩数控,牛逼的,加工钢板或者立体铜柱,刀痕将你算法弊端暴露无遗,哈哈,搞木材加工算法有毛意义,外行人羡慕内行人鄙视

网友:
工艺水平决定设计能力,中国的孩子大多在空调办公室环境下长大,很多根本没本没研究过机加工工艺,搞出来的算法笑死人,那就做木工雕刻吧 ,你的系统敢加工钢板,加工质量太不太烂,就证明你已入门了

网友H:
楼主,我想买个卡控制两个安川的绝对值伺服电机SGMJV-01A3E6S,给给推荐个控制器或者控制卡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那FPGA是不是也不便宜?上百了吧?还不算软件。

另外,楼主啥时候开源?  ...

是A3P吧???

这个加密功能特别强大,,适合做方案!!

网友(2014-10-28):
涨姿势了

网友:
又见LZ牛帖,真厉害,不忙了就弄弄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A3P吧???

这个加密功能特别强大,,适合做方案!!

是的。可以加密的。

网友:
自古二楼出真相~

网友(2014-12-02):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想买个卡控制两个安川的绝对值伺服电机SGMJV-01A3E6S,给给推荐个控制器或者控制卡吗? ...

我们有运动控制卡自己研发的,加995971182

网友J(2015-01-15):
很强大!
另外,我感觉,那个MCX341应该是某款单片机写入了代码后再刻字销售,这样不需要重新流片。当然这款单片机可以是向大厂定制。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强大!
另外,我感觉,那个MCX341应该是某款单片机写入了代码后再刻字销售,这样不需要重新流片。当然这 ...

我们有跟MCX314AL完全兼容的芯片.提供免费方案加995971182

网友K(2015-04-30):
314貌似国内已经有厂家抄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314貌似国内已经有厂家抄出来了

您需要这种芯片.可以发我们方案资料给您.加995971182

网友(2015-10-16):
再来个图,宣传效果就更好了。

网友(2018-12-06):
没看出什么东东

网友:
我也是做运动控制的有没有时间交流交流。

网友L(2019-02-19):
引用 网友F:
我也研发了一款基于PCI的运动控制卡,省去了9052芯片,直接FPGA里面搞了一个PCI通信接口,并且大量的运动控 ...

贱卖?能做一个开发板就好了吧

网友(2019-07-01):
引用 网友L:
贱卖?能做一个开发板就好了吧

我们芯片有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