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3487不能用???

楼主(2014-07-17):
小弟最近在做pic相关的项目,连接485总线,由于单片机的引脚很少,因此看上一款max13487芯片做485通信,但是现在问题是只能发送,不能接受,很是奇怪啊,问了工程师,说正常情况下RO引脚应该是高电平,我用示波器看了我这个是低电平,真心不明啊!难道买了假货,请有经验的各位高手帮忙解答!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代码没有。。。。。图也没有。。。。。。。就连标题也是。。。。。。

网友:
开PDF,先确定支持收发,然后看是否是控制收发的管脚问题。

楼主:
]
引用 网友A:
这。。。。。代码没有。。。。。图也没有。。。。。。。就连标题也是。。。。。。 ...

抱歉!刚才太着急了这个是原理图,附上数据手册!206543[/attach
这个芯片是支持自动流向控制的,但是现在的电路搭起来以后只能发送数据而不能接收。

网友:
虽然我没有看手册,但是常规情况下,这类芯片2脚RE是用来控制收发切换的,因为这个芯片一般都是半双工!
如果我猜对了,那么就该好好骂一下楼主,如果我猜错了,那就骂我

网友:
RE上面有横杆说明是低电平有效,R一般是指接收,按照电路图,接死到高电平,当然只能发,不能收,要是接死到低电平,那就是反过来的

网友(2015-11-28):
我的也是哦  这个芯片 明明是 可以自动手法的

网友(2020-01-07):
引用 楼主:
]

抱歉!刚才太着急了这个是原理图,附上数据手册!

买到假冒打磨芯片啦?